[家电] 求教LED探照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9-09-13):
   请教各位师傅。探照灯按键按下后只是闪亮一下。再怎么按没变化就闪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开关接触不好吧

网友:
有可能电池没有电,里面是铅酸电池的

网友: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拆开检查噻。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回复。我是有点蒙圈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笑话了。

楼主:
不过电足时也犯这毛病

网友A:
电瓶不行了,别问我怎么知道,我有同款,已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不行了,别问我怎么知道,我有同款,已改锂电

谢啦 向你学习不行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