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is903量产怎么屏蔽坏块

楼主(2019-09-13):
昨天拆旧固态贴了个64G的U盘(东芝7D2正片),有200MB左右的地方数据效验错误
问题是怎么屏蔽掉这三个地方?重新量产没用,改ecc倒是可以可是速度慢了一大截,为了这200MB左右的地方让全盘读写不超40MB感觉也不划算......
顺便问一下这种情况是flash要坏了吗,看flash上面的日期是12年的也有点古老了,这种片如果屏蔽掉了坏块后续使用还稳定吗

楼主:
奇怪了,用h2testw和urwtest测试全部通过,没发现任何问题,到底该相信哪个软件?

网友:
mydisktest太老了,我选择信urwtest

网友:
sort啊,然后再开就屏蔽了!

网友:
在setting里改一个数值就可以sorting了,就是扫描开卡

网友(2019-10-14):
据说是量产后,什么读写都不要做,马上uwtest,就可以进行坏道自动替换。还有就是,后续量产的时候,不要再选择Erase all block,要选Erase good block,这样就不会破坏坏道记录表。

楼主:
我最后采用了如下方法:
出现坏块以后重新量产(不进行任何擦除直接重新开始),读取信息后发现出现新增坏块,但再次跑圈已无问题,应该是新增坏块已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