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夏新E8的盒子,标称2+8,实际? (

楼主(2019-09-13):
S905L的芯片

2颗内存颗粒,为什么是4G?

可以ttl

C125短接可以刷机

刷了个armbian,显示801M内存,wtf???

网友:
4g=4g bit
字数你妹的

楼主:
那就是512M一颗,2个加起来1G

网友:
1+8什么???还有人上这个恶当!斐讯有什么不好

网友:
斐讯倒了,低配骗子们很高兴。斐讯的东西可以说都是中高配置

网友:
标的4G是bit,要除以8才行,也就是说一颗是512M,两颗是1G,虚标了一倍

网友:
905L是晶晨的最Low版,不是1+4你知足吧

网友:
905L,用用可以了,价格怎么样?

网友:
晶晨905L  CPU  还可以呀,低功耗,带4K硬解的! (应该打开散热器实际看CPU型号,有可能是其他厂家的)
4G/8=512M 两个是1G运行内存!
存储内存是8G的
就是个最基础的配置!69元也可以的!

网友:
在TM买了个所谓夏新2G版的盒子,回来就觉得被骗了,果不其然,半年电源坏了,不保修,要三十多重新买过,以后再也不碰这个品牌,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