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7135可否只焊接2根柱子,不需要其他元器件?

楼主(2019-09-13):
1.如图1,是否可以只焊接13,不必焊接2.因为12都是负极。那个2的作用是什么?

2.可否只焊接2根柱子,不需要其他元器件。如图2

3.三个柱子全焊接是不是浪费?还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看DATASHEET,但我相信1和2脚之间会有一只三极管或者摸死管之类的,用于LED的电流调节,所以必须必须按图1接上。

网友B:
必须接啊。电流流向:电池正极->LED阳极->LED阴极->芯片1脚->芯片2脚->电池负极
而且2脚还是芯片的GND,不接GND,那芯片的供电VDD还有什么意义
你说的1、2脚都是负极是错的。  你可以把2脚想象成NPN三极管的E极,1脚想象成C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接啊。电流流向:电池正极->LED阳极->LED阴极->芯片1脚->芯片2脚->电池负极
而且2脚还是芯片的GND,不 ...

电池正极->LED阳极->LED阴极->芯片1脚->芯片2脚->电池负极
~~~~~~~~~
大哥,你这个接法,缺乏芯片脚3的电流流向啊???

网友C:
 正常工作时,1、2脚是有压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看DATASHEET,但我相信1和2脚之间会有一只三极管或者摸死管之类的,用于LED的电流调节,所以必须 ...

我上次无意看到有个家伙做的手电没接中间那个脚2.很奇怪,所以上来请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1、2脚是有压降的啊。

我强行分正负错了。里面可能有比较精细的电路输入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正极->LED阳极->LED阴极->芯片1脚->芯片2脚->电池负极
~~~~~~~~~
大哥,你这个接法,缺乏芯片脚3的电 ...

LED回路才是主回路。
3脚是芯片内部供电的,这个就不说它了。

网友D:
2脚还是散热呢,所以必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回路才是主回路。
3脚是芯片内部供电的,这个就不说它了。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脚还是散热呢,所以必须焊!

感谢大神回答

网友E:
2脚和上面散热的大片脚是想通的,我都是把2脚剪了,通过散热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2脚和上面散热的大片脚是想通的,我都是把2脚剪了,通过散热接地。

散热接地?
~~~~~~~~~
直接上面的大片脚接负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