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刘五手工 蒸汽朋克风格复古zippo齿轮联动

楼主(2019-09-13):
(图片)

网友:
漂亮,为楼主的手艺点赞

网友:
自己做的?牛逼了,掏出来那一刻你就是全场最有范儿的仔

网友A:
漂亮,那个小表头是啥?

网友B:
真复杂,齿轮能转么?

网友:
做工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那个小表头是啥?

压力表造型的,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复杂,齿轮能转么?

背面是12个齿轮联动

网友:
嗯      但毋庸置疑这东西真的好看

网友C(2020-03-26):
ZIPPO的海绵可以用国产哪个牌子的脱脂棉球代替?据说脱脂棉一定要美国原产的才能存油。楼主既然是ZIPPO的爱好者,想必对ZIPPO的配件有研究。
我ZIPPO 黑冰自从买来闲置了18年就是灌满油后很不耐用,杂牌或架油有时1天就没油了,原装油也是顶不过3天,楼主有啥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PPO的海绵可以用国产哪个牌子的脱脂棉球代替?据说脱脂棉一定要美国原产的才能存油。楼主既然是ZIPPO的爱 ...

我是DIY爱好者,不是zp爱好者。
脱脂棉不一定是M国原产的才能存油。那是商家为了让客户都买原厂的忽悠之一。
平时的医用脱脂棉即可,新的,蓬松的。
影响煤油打火机耗油快的原因一般是
打火机油的质量。劣质的肯定不好用。
棉球的吸油量和内胆的密封性。
一般新机到手后,建议拆了内胆的棉球,撕蓬松些,再回填。
棉球不是越多越好,填充太多,就会比较紧,储油量降低。
一般三颗0.3g的脱脂棉差不多就够用
棉线的排线方法,目前公认的S型或者L型 是相对最好的方法。
排线的时候尽量别让棉线挨着内胆壁。

因为新机内胆,机器填充棉球,塞的太近,影响储油量。
还有就是临近夏天了,打火机油挥发快,内胆底部建议拆掉棉毡,安装密封垫,
zp的很多内胆有点松,用密封垫的话增加密封性,也能相增加续航时间。

另外棉线的顶部的露出的长度建议别超过防风罩。
过于棉线头蓬松,火焰会比较大,也是比较耗油的。
可以适当用镊子夹 收拢一下棉线头。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图片来源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DIY爱好者,不是zp爱好者。
脱脂棉不一定是M国原产的才能存油。那是商家为了让客户都买原厂的忽悠之 ...

你果然是一位ZP老司机,我果然没看错,谢谢你的交流指教。看来买ZP火机就是烧油钱,而且正品油网上假的太多,我所在的城市现在几乎没看见ZP实体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