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灯珠等元器件,用什么洛铁头好???

楼主(2019-09-13):
感觉尖头不好用,吃不住锡,只能用尖头后面一点

如图第一个箭头处,吃不住锡,也很难融化锡

只能用第二个箭头处

~~~~~~~~~~~~~~~~~~~~~~~~~~~~~~~~~~~~~~~~~

补充:菜鸟不适合用尖头的,最好还是用马蹄头或小马蹄头,好用点。
我把尖头剪断,搞成马蹄头了,露出里面的铜棒了,再渡一层锡做保护层。非常好吃锡。简直是完美!!!

(可能有大神说这样不耐用,但是我一年难得用几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焊接完毕铜头上锡保护。)

网友:
焊接灯珠一般用发热盘

网友A:
物理也有因素  锡会往面积大的地方走 有吸附性

网友B:
可以用黄花907 甚至可以焊接LGA 其它形状的60W都不行 不过 估计你理解不了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什么烙铁都不好使。铁板烧最合适。

网友C:
用刀头比较好焊,铝基板焊灯珠是方便,拆灯珠不方便,不过用烙铁焊上的灯珠,因为灯珠与铝基板接触面积不好,散热效果差,这颗灯珠用不久还得烧

网友:
打火机一烧背面几秒钟一个

网友:
煤气灶,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刀头比较好焊,铝基板焊灯珠是方便,拆灯珠不方便,不过用烙铁焊上的灯珠,因为灯珠与铝基板接触面积不好 ...

怎么会接触不好呢?焊接完正负极,感觉灯珠的散热屁股和铝基板接触很紧密啊。更何况我还放了一些导热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黄花907 甚至可以焊接LGA 其它形状的60W都不行 不过 估计你理解不了

不就是恒温么?说话说半句,不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也有因素  锡会往面积大的地方走 有吸附性

嗯。我用小刀刮了挂洛铁头,再焊锡,发现有的地方吸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是恒温么?说话说半句,不爽快。

不是  916就不行

楼主:
请教大神,那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因为907烙铁头个大 套筒直径大 接触面大 导热就更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907烙铁头个大 套筒直径大 接触面大 导热就更高效

多谢大神!
我测了一下我的黄花内热50瓦,套筒直径也大,和907差不多啊?也是7.8mm外径。内径5.8

网友D:
上焊台 发热片 焊个灯珠跟玩一样,我焊灯板还是喜欢上发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焊台 发热片 焊个灯珠跟玩一样,我焊灯板还是喜欢上发热台

白菜白光都没。只有个黄花内热。你告诉我焊台。焊台是什么玩意?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电饼铛的东西,只是是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白菜白光都没。只有个黄花内热。你告诉我焊台。焊台是什么玩意?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电饼铛的 ...

淘宝最便宜的十几块,焊灯珠方便的狠,我焊贴钱直接用这玩意风枪都懒得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最便宜的十几块,焊灯珠方便的狠,我焊贴钱直接用这玩意风枪都懒得开了 ...

十几块买不到。最便宜的也要36.一般都是50,不包括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块买不到。最便宜的也要36.一般都是50,不包括电源。

哪有这么贵,以前数码优惠购有,我这个一大一小才18,刚才看了还有,只是多了3元运费。也不需要什么电源,直接接22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