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支付宝ETC,并处理防拆开关

楼主(2019-09-13):
最近银行都在推广etc,支付宝搞活动送40元加油优惠劵就申请了一个,芝麻分高的免押金。
当天申请第二天就发货了,未用先拆。

开箱,有安装手册一个,etc记账卡一张

正面,有个蓝牙标志,看来是带蓝牙的

背面有双面胶,中间有个开关

侧面有个usb接口,不知道有什么用

背部就俩螺丝,有一圈卡扣,指甲轻松搞定

主控芯片,有个类似鼠标按键的微动开关,两颗电池,一个3.3v,另一个3.6v

既然拆开了就处理下防拆开关,万一以后需要拿下来呢

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也先处理一下防拆开关。

网友:
你这操作够强的

网友A:
想一个问题,一个这设备能换不同的卡使用吗?

网友B:
这波操作很666

我申请的是工行,免费安装,不需要绑信用卡,过路费9.5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波操作很666

我申请的是工行,免费安装,不需要绑信用卡,过路费9.5折

我也是在工行的APP上申请了ETC,广东的,不知道要不要先充值,还是只要储值卡里面有钱就行?

网友D:
防拆开关很好处理,不用拆,按下去后滴一点50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拆开关很好处理,不用拆,按下去后滴一点502就好了。

夏天车内温度很高,怕晒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工行的APP上申请了ETC,广东的,不知道要不要先充值,还是只要储值卡里面有钱就行? ...

不需要先充值,因为ETC不是实时从你的银行卡扣款的,一般会延迟1~3天从你的银行卡内扣款。打折的费用你在出高速的时候就自动从ETC扣了。信用卡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个问题,一个这设备能换不同的卡使用吗?

这个不清楚,一辆车只能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拆开关很好处理,不用拆,按下去后滴一点502就好了。

量要控制好,以前看过坛友修数码相机,用502把相机搞报废的。

网友:
直接在微动后焊点焊锡短接??,。

网友:
本来不想办的,有加油卡的话也给我那辆备用老车办个。

网友E:
第一次没开机 防拆就没用吗 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没开机 防拆就没用吗 好奇

没激活随便拆,激活后拿下来或者挪动标签就会失效

网友:
至今还骑自行车,  这是多少高的觉悟啊,

网友:
敢不敢短接微动的两个脚???这铜丝看的我头疼。。。

网友:
感谢,我等我的到了也试试这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一个问题,一个这设备能换不同的卡使用吗?

这个设备每次激活都只能用于一辆车,换车的时候不需要换卡,但是必须得重新激活并绑定到新车上

网友:
开关松了,电子标签就要重新激活,但是卡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