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电路板坏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9-09-13):
海尔XQG60-BS1086洗衣机洗衣服中梆一声跳闸,检查发现电机上的这块板子烧毁,测量电机2个接头,2个眼的0.2欧姆,3个眼的均为4欧姆,请问是不是电机没坏,是不是淘宝1块电路板换上就能好了,谢谢

网友:
喂~海尔售后吗?俺家洗衣机坏了,上门修一下,谢谢。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入水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炸的也真是厉害哈!管子炸了,有个ic的天灵盖炸没了,自己修真的很困难了!电机一般不会坏

网友:
售后 估计要整个电机换

楼主:
问淘宝卖家了,说一般这种情况是漏水造成的,我检查发现确实有漏水现象,卖家说电动机参数是对的,电动机没坏,买块板子试试吧,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无刷的?板子坏了,电机一般就不会坏。

网友:
既然漏水那也得把漏水问题一并解决掉才行呀,不然装上新的再漏还是会坏

网友:
变频无刷电机,驱动板烧了,如果只是MOS管坏那还好,如果芯片坏就没办法了,只能整个板子换。送家电维修的看下,如果只换管子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