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监听味?推力大?解析强?索尼神器PCM-D50录音棒拆解清洗保养

楼主(2019-09-13):
官方介绍:PCM-D50为日本SONY公司于2007年推出的一款便携式高品质录音机。早在2005年11月索尼就发布他们的第一款PCM录音机PCM-D1,并在同年12月停止了上一代产品DAT录音机在日本市场的销售。而时隔两年之后,索尼推出了PCM-D1的弟弟PCM-D50,正式吹响了SONY进军新一代PCM录音机市场的号角。而就在08年12月,上市价人民币3999元的PCM-D50进军中国市场。PCM-D50的出现,不仅让更多用户以相对更容易接受的价格来感受和使用专业级别的便携录音器材,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比DAT更好的音质。

差不多拆完了才想起来拍个照,勉强算个拆解吧,整个机器有4块分立的电路板,电路分开不知是否能提高性能和降低设计难度。

液晶屏幕,带橙色背光

拆下来的电源和按键板,要先焊下几根线才能取下
全部电路板都用了无铅焊锡,焊接温度要适当调高
我把线拆掉后,用吸锡线清洁了焊盘,换上普通的铅焊锡,焊接方便些

电源板电源输出

电源输出,WGRB是线的颜色,标记清晰

液晶屏背光焊点

录音按键和录音进行中的LED

这块就是很多“耳机发烧友”关注的数模板,上有DAC和耳机放大器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线路输出前的耦合电容

这个就是很多人关心的DAC,AKM4385,某宝上流传的所谓MOD磨机大多数都会改了这颗DAC

喜闻乐见的耳机放大器,用了集成电路而不是“国砖”里常见的分立电路,个人认为是为了节省成本,但又不妥协太多的耳机输出性能

线路输出的运放,看电路图这个运放接成了跟随器,有点像一个buffer

LPF也是这颗运放

光耦,用途不明

光纤输出的发射管

经常被人吐槽偏音,破音,有杂音的电位器,20K,B203的B说明是一个线性电位器,不少“烧友”都觉得用线性电位器有问题,应该用对数电位器

这个是模数板,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支持数字输入(光纤)

模拟部分的ADC,两颗一模一样的5358
单颗5358就可以达到宣称的24bit,96kHz模拟输入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两颗ADC,猜测是为了提升信噪比

数字音频控制器,控制光纤输入输出

麦克风信号输入的运放,把麦克风信号放大到线路电平

麦克风接线的焊点,线的线色不用拍照也能知道

电池焊点,要把这个焊点弄掉才能拿下这个电路板

重点关注对象,录音输入开关,可以选择麦克风输入或者线路输入
我用麦克风输入时,左声道经常断断续续,声音时大时小,排除录音电位器后怀疑到这个开关上

看起来不算新,但也没有大问题,用酒精洗了洗,就直接装回去了

录音电平电位器,A203,A型电位器,20K,应该是对数型电位器?

整机主控以及DSP,可以做到低频噪音去除,播放速度控制等等

内存

东芝的闪存,机内一共两片,机身4G储存空间就是这么来的

USB控制器

精工的可充电锂纽扣电池,我这个可能要换了,充不上电,断电后要重新设置时间

左右声道麦克风

三根线,其中一根是外壳?

麦克风的三个录音位置就是这个东西实现挡位

全部拆光了,剩下一个外壳
拆之前看表面以为是塑料的,事实证明索尼以前良心的很,整个壳都是金属的

这台机器13年出厂的

用了很久,比较脏

根据焊点判断这个机器在我之前从来没有被拆过,所以这些痕迹只能是出厂时就有的

电池盖

外壳有点小瑕疵

信仰标志是用双面胶粘上去了
新版的D10和D100可是没有这种工艺的哦

连这个录音音量旋钮的护壳也是金属的

只有这种录音棒机器能识别

还好有维修手册,不然这么多种类的螺丝一定要标记分类好

砂纸磨一磨,磨平

随便油性笔涂一涂保护下

在后盖对应的位置上也有小瑕疵,也处理下

模拟输入选择,线路输入和内置/外置麦克风

麦克风衰减,0 / -20(单位不明)

开始装机,从电池盖开始

三脚架接口

焊上麦克风引线

挂绳的小柱子其实是一颗特殊的螺丝

装底部的开关

装系统主板

装AD板

焊好电池接口

无铅->有铅,闪闪发亮

中间有个塑料盖板

装上DA板和录音电位器

装上护盖

回放音量旋钮

电源板后有一个软排线

装好啦

这个灯看我看一天都能不厌

下面贴几个“烧友”分享的听音感受

end

网友A:
这东西平时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平时干什么用?

录音,质量好些的录音

网友:
索尼的录音设备质量都不错

网友:
图片太多,差评

网友:
不错,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优点:
1、录音效果很好,当然这是废话,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2、很sony的设计和工艺,独立供电似乎有点奢侈
3、常见的耳机都能轻松推动

缺点:
1、重、很重、非常重!加上四颗松下爱老婆电池,400克左右
2、只支持ms卡,当然可以用ms卡套加tf卡,我试过ms卡套加64G的TF卡,开机提示未知错误,按任意键忽略即可,不影响功能
3、播放功能很弱,只能按目录顺序播放,同时只支持mp3和wav两种格式。不过这玩艺儿是录音机,不是播放器。。。。

其他:
1、sony有个调整播放顺序的配套软件,手工调整播放的先后顺序,但使用体验很差劲,麻烦得要命
2、播放音量电位器可用ALPS的同规格产品替代,似乎强过原配的这个
3、美日版本可外接电,国内版本没这功能,但已经装上了电源插座,只是外壳没开孔
4、sony大法确实好

网友:
这么牛b的录音笔就这么拆了。好想拥有,可惜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点:
1、录音效果很好,当然这是废话,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2、很sony的设计和工艺,独立供电似乎有点奢侈

播放顺序貌似是按照文件的修改时间排的,最后修改的文件,也就是最后复制到文件夹内的文件在播放序列的最后

网友:
曾经拥有过一个D50,的确像楼上所说,太重了,而且我也并不是拿来录音的,只想拿来当播放器用,音质虽然不错,但操作很麻烦,
录音只要是立体声,能录进去就行了。后来买了一个索尼的手机,官方有个可选配件就是这种可以调节的立体声麦克风,插在耳机孔上就能用(3.5MM的插头,上面有6个环...)
除了录音软件,摄像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我干脆把D50卖了,用这部手机听歌、录音什么的,效果虽然没有D50那么好,也没它专业,但在手机里面也还算可以。

网友C:
索尼大法就是厉害。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摄影设备?

网友:
光线不行,白拍了这么多照片。

网友E:
其实这类产品,它的主要客户应该是电台记者吧。

话说有人居然对这个东西还磨机,用去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类产品,它的主要客户应该是电台记者吧。

话说有人居然对这个东西还磨机,用去听音乐? ...

国内以前有些论坛把这台机器吹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摄影设备?

手机拍的,Pixel XL,微距是用手机放大镜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大法就是厉害。

以前的好,网上都有维修手册;
现在的不知道怎么样了,为了迎合市场,出来很多东西感觉质量没以前结实

网友:
背光好暗淡

网友:
膜一下土豪。所有的大法设备的联机软件都是不一般的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