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做个小型太阳能发电,四块60w的太阳能板

楼主(2019-09-13):
自从从朋友那弄了四块60w的太阳能板,事情就开始了。

mppt太阳能控制器

180A四串铁锂+两块没花钱的60A汽车电瓶,逆变器加定时器主要供广告牌灯用,定时两小时

供监控+室内照明+手机充电+笔记本

发电量

补充内容 (2021-11-5 08:43):
目前板更换成了9张270W多晶,电池增加到1200AH,逆变器换成了工频3KW,店铺用,这套离网基本到顶了。

网友:
真不错,不过还是小心触电和蓄电池安全问题

网友A:
小哥  你的多功能控制器哪里买的多少票子

网友:
现在看见的都是行动派的高手

网友:
感觉太阳能发电真正的成本是在蓄电池上。

曾经想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变频压缩机来冷却水,将水用大容量容器做好保温措施,这个法子适合热带地区。白天光照强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升温的时候,此时利用太阳能板发电量冷却水,即可以作为室内空调冷源,也可以将用不完的冷水存储起来晚上用。

太阳能发电量是不恒定的,利用变频压缩机的特性把太阳能板发出的电全部用完,不浪费。

这个想法仅仅是一种设想了,估计真正的搞起来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入和收益未知。

曾经想搞在我老家,但是……老家也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中午气温会飙升到38,晚上可能还需要盖被子的环境,用其他方案完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
线路有点乱,

网友:
能做焊接的地方不要用这种铁的接线排,会接触不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  你的多功能控制器哪里买的多少票子

淘宝MPPT控制器

网友A:
都是300多块钱的  窘迫

网友:
缺太阳能板,我就买了个30w.  10W,有免费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00多块钱的  窘迫

如果太阳能板功率小,不必要MPPt的,几十块的都行,如光伏板功率大,还是要老老实实用MPPT的,不然光伏板到控制器的线损太大发热严重,我的用普通的控制器冲12V电瓶电流都能到18a左右,2.5的铜线根本抗不住。用MPPT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一起花了多少钱,正想搞个

网友C:
你得整个控制箱,高低压分开的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D:
10天发电16KW?
简单换算10天=16*0.5=8元,折合0.8元/天

现在是夏天,光照强度比较大,假设全年都是这样的光照,一天发电0.8*365=292元

不计算人工,不计算设备 损耗,太阳能就是个伪命题啊,啥时候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天发电16KW?
简单换算10天=16*0.5=8元,折合0.8元/天

好处就是全年不断电,自己折腾其实就不要考虑成本,如果想折腾又考虑成本那可是很头疼人的,DIY本质就是自己动手,提高技能,但DIY不一定就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整个控制箱,高低压分开的比较安全一点!

自己用,有空开控制器,问题不大,如果是个小项目就不能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花了多少钱,正想搞个

主要180A铁锂和控制器砸了1仟多,其他基本不花钱

网友:
我那还有几十个报废的全新ETC,不知道那个太阳能板能拆来干点啥

网友:
我有300W太阳能发电系统,充4块100AH电池,家里的照明,小白家电都没问题,照明及小白家电都改了24V直流供电,效率很高。只有电磁炉之类的大功率还是市电,玩玩就行,不能认真

网友:
搞个大蓄水罐,白天往里面抽水,晚上放水发电,能行不?反正有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