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车子添加蓝牙音频功能

楼主(2019-09-13):
车子原车是没屏幕的多媒体,可以aux输入,sd卡,优盘,光盘,就是没蓝牙,aux能和手机连接,但很麻烦每次要插手机,于是选了个蓝牙板子,改装。

那个大板子无视,那是前面改的延时通电,避免记录仪二次启动。这里从那个基本不用的usb口接电,蓝牙板采用安卓接口。

取电细节。

合上盖子,在合适地方粘上板子。

最后接入车上,测试,搞定。终于有了车载蓝牙。

网友A:
车载蓝牙通话充电器,14元包邮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小米的蓝牙模块不好用吗?aux的,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蓝牙通话充电器,14元包邮你值得拥有

八块五,呵呵。十四元可以买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蓝牙模块不好用吗?aux的,不用这么麻烦

价格,价格,价格。本坛混的都是以最小花费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C:
这款面板的机子 德赛带蓝牙的才三四十 换一个也不麻烦 还可以上下曲歌曲信息识别 就是不知道你的车有没有can通讯 加十块钱买个can小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面板的机子 德赛带蓝牙的才三四十 换一个也不麻烦 还可以上下曲歌曲信息识别 就是不知道你的车有没有ca ...

这些没有研究过,也不想过渡折腾了,主要是觉得装屏幕的用处不大,现在地图和导航手机还更方便些,装个支架还更好操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蓝牙模块不好用吗?aux的,不用这么麻烦

成品的模块都是五六十以上,就是多了个壳子而已,这个才八块五,性价比极高。我试了下音频传输,音质不错。

网友D:
朗逸?每次租车都是租朗逸,就是同款车机。租车忘带车充用那个u口充慢死。然后开车困了想放音乐只能手机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朗逸?每次租车都是租朗逸,就是同款车机。租车忘带车充用那个u口充慢死。然后开车困了想放音乐只能手机放 ...

宝来。
那个u口不是给充电用的,是优盘放歌的,电流应该不会超过0.5安,给手机充电可能越充越少。
那个口我弄了个u口小灯,电阻改大亮度变小,往下照做控制台夜间氛围灯用,免得晚上车内一点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宝来。
那个u口不是给充电用的,是优盘放歌的,电流应该不会超过0.5安,给手机充电可能越充越少。
那个口 ...

那个灯就弄成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灯就弄成这个效果。

档杆处的线太乱了,紧急情况下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还不如换个车机。。。。太丑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底噪?如有怎么解决?
我也试过加蓝牙板,电源端串噪太大,歌的空白时间明显电流声。
小米那款蓝牙接收器也不行,插上电源立马就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