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下大家个问题,有关华为荣耀8升级扩容

楼主(2019-09-13):
大家好,自己用的一部华为荣耀8手机,配置3+32,ROM老是不够用,我淘网查了下,方案1扩容ROM128G,也就是3+128,价格大概220;方案2重新买块4+64的二手主板大概270。现在矛盾的是方案1硬改不知道会不会靠谱,还有就是4+64性能会不会比3+128好?麻烦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荣耀8好像可以装SD卡吧

网友A:
美版的6S   128G  才1000多一点点   荣耀8还是不建议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耀8好像可以装SD卡吧

装内存卡的话,安卓机软件不能装内存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版的6S   128G  才1000多一点点   荣耀8还是不建议折腾了

没用过苹果,听别人讲下软件麻烦,我我查看看

网友B:
ram rom分开还是一体?无论怎么样弄最大就好啊。

网友:
不值得折腾,又不是苹果。

网友:
也就小米低端改起来方便,别的不要折腾。

网友C:
换主板吧
华为的都是SOC和字库绑定,虽说不像苹果那么变态,刷底层后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后期会不会出问题是个问题。
而且,安卓的都是emmc,会不会虚焊也是问题
换板子最实在,4g 运存也还是可以用的,比3g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 rom分开还是一体?无论怎么样弄最大就好啊。

分开的,Ram升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吧
华为的都是SOC和字库绑定,虽说不像苹果那么变态,刷底层后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后期会不会出问题是 ...

知道了,那换主板好点

网友D:
还是换块4+64的二手主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块4+64的二手主板比较好。

知道了,我仔细找找

网友B:
翻我老站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72015
管它呢,别人怎么说都是嘴上说的,自己得动手试试,毕竟是淘汰的机子,只要有高配的手机,ram rom都可以升级。做好备份就行。折腾才符合本论坛的主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我老站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72015
管它呢,别人怎么说都是嘴上说的,自己得动手试 ...

你那是老掉牙的机器了
现在的华为机器都是绑定字库的,你怎么去写底层?

网友E:
我也认为4+64更好,运行内存大是王道。

网友F:
你要是存照片文件不多,4+64比3+128有优势。除非是照片狂人,否则我建议是4+6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4+64更好,运行内存大是王道。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存照片文件不多,4+64比3+128有优势。除非是照片狂人,否则我建议是4+64 ...

照片存得不多,手机就微信占用多,微信体积越用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老掉牙的机器了
现在的华为机器都是绑定字库的,你怎么去写底层? ...

没玩过现在华为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