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个什么集成块?

楼主(2019-09-13):
得到一块电路板,上面有几个陶瓷基的集成块,不知什么用
就是这个集成块

98年10月?

是这个板子上的

数码管,型号lcl102,是CMOS-LED数码显示器,把十进制技术—寄存—译码—驱动—LED数码显示等组合成一体。由苏州半导体器件总厂生产

谢谢观看!祝大家中秋愉快!

网友:
按理说这种陶瓷双面加金脚的封装应该是70年代左右,和这板子完全不搭啊

网友:
又是一个胶片机拍片发贴的。为了省胶片,背面图都省了。

网友:
能做个戒指不
查了一下 C186B是可变进制计数器,可以任意进制异步计数,电源电压为4~15V。

网友:
好像听人说过,这种陶瓷封装的用于高频 和 某写 非民用的东西上。。

网友:
这种陶瓷封装集成,上世纪7一80年代的东西,组装收音机用315是收音通道,043是功放,记不清排头字母了。

网友:
以前的老式国产集成电路,计数器,类似CD4026,4033的电路
这几个数码管很有意思,感觉像自带计数器的CP102
猜测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仪表,带一个BB的VFC32电压频率转换器
肯定是模拟电压信号,转为频率信号送去计数器显示

网友:
这是军用品的数字电路!前几块都是度着黄金的!
后两快就是普通的进口数字电路,如CD4011就是四个与非门!

网友:
早年国产的一摸死,价格超级贵,质量超级差

网友:
这些是国产的军品级芯片,价格嘛用不起,质量嘛用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