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有钱人的玩意,摇表器

楼主(2019-09-13):
电路板是双路电机的,正转 反转 正反转 ,ic无字,不会修直接改成打开开关就顺时针转的

网友A:
干啥用的?手环刷步?

网友B:
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带了一天的表放一晚上根本不会停走的,长期不带的也没必要上弦,表店的展示台不也是普通架子存放吗。

网友:
3d花式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带了一天的表放一晚上根本不会停走的,长期不带的也没必要上弦,表店的展示台不也是普通 ...

有钱人玩的就是没用而且贵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手环刷步?

自动机械表上弦。不过也许可以开发别的用途。

网友:
这应该是 表店的东西

网友:
干吗不卖给他个离心机

网友C:
表店展示的手表一般都是展示样品或者模型,不能出售也没有销售编号的那种,有些表时间还是停住的,为了不挡住品牌LOGO,基本都指向10点10分。所以基本上不需要让这些表走动,自然也不需要这种东西。倒是客服那用到情况很多,而且比这种更专业也更贵。

个人买它也不是说它就真的一点用也没有,这里有个前提,需要你有两块以上的自动上链的机械表,想两只或者多只表换着戴,又不想让摘下来的那块表停下来的。
只有一块机械表天天戴着自然也不需要,有多的就可以放上去让机器每天模拟手部运动上几十分钟发条,因为持续有补充的动力,半星期、一星期、半个月后拿出来时间基本上还是对的。

但这种东西也别经常用,特别是便宜的上链器,有可能马达隔磁没做好,还会让手表受磁,影响精度。有些力度太大了,还有可能会加速自动上链机构的磨损,还会造成手表的损坏

网友:
保养名贵的表用的,通过稳定的摇晃表,从而使得表处于稳定上弦状态,保养发条张度

网友:
保养全自动表用的,或许可以用在运动手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带了一天的表放一晚上根本不会停走的,长期不带的也没必要上弦,表店的展示台不也是普通 ...

有钱人不一定哪天戴哪块,也可能几天不戴,但是拿出来就要直接戴,不要调时间和上弦再戴,有钱人的生活追求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店展示的手表一般都是展示样品或者模型,不能出售也没有销售编号的那种,有些表时间还是停住的,为了不挡 ...

有钱人表多,不一定哪天戴,要戴还不想调时间,只能让表摇着,以便直接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带了一天的表放一晚上根本不会停走的,长期不带的也没必要上弦,表店的展示台不也是普通 ...

这东西可以放手环或智能手表刷步的

网友(2020-07-19):
有钱人又不是傻瓜买垃圾玩吗?

网友:
有钱就是不一样,好多东西都是为有钱人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