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新买了几个带蓝牙接口的pam8403功放板,不知道怎么接线了,求指导

楼主(2019-09-13):
记得以前买的8403喇叭输出的地线不能并接,这块板子好像能并接?

楼主:
哪个大神知道各个接口的定义,怕接错烧了

网友A:
这不是标的很清楚了嘛,o+,o-是两个喇叭接口,其他是按键和信号接入

网友B:
多少钱,哪个店买的

网友C:
哪里有蓝牙.......

网友D:
0就是out,两对out+、out-说明两路输出还是独立的
两个5V和GND是通着的吗?蓝牙模块和接口都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标的很清楚了嘛,o+,o-是两个喇叭接口,其他是按键和信号接入 ...

啊,原来o是两个喇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蓝牙.......

它说的是留着蓝牙接头,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0就是out,两对out+、out-说明两路输出还是独立的
两个5V和GND是通着的吗?蓝牙模块和接口都没看到啊? ...

不懂,原来两对o是喇叭输出...
测了一下,两个5v正极不通着,两个GND是通着的
它的说明写着留有蓝牙模块接口,我是不懂哪个点是接蓝牙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哪个店买的

淘宝,我一块二包邮买的,刚看变成4毛一片了,不过有3.8的邮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原来两对o是喇叭输出...
测了一下,两个5v正极不通着,两个GND是通着的
它的说明写着留有蓝牙模块 ...

严格来说是Voice Out,一个正相一个反相
如果5V是不通的,那靠近micro USB的应该是供电口,你可以测一测是否相通。
L、R那里的5V应该是给蓝牙模块供电的,L、R可以接收来自蓝牙板的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说是Voice Out,一个正相一个反相
如果5V是不通的,那靠近micro USB的应该是供电口,你可以测一测 ...

对对,micro USB和挨着的5V是通的,高手!谢谢

网友:
mute 就是可以连接蓝牙的状态,可以实现未连接蓝牙前静音。

网友E:
楼主是在考大伙儿的智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考大伙儿的智商的

想多了,虽然注册的早,但是我确实很菜...

网友:
纯属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