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讨论一下石膏板上钉线槽

楼主(2019-09-13):
大家在给石膏板上装PVC线槽时是如何固定的?钢钉钉完,装线扣盖时一震就掉。自攻钉比钢钉能强一点点,但也好不了多少。胶粘,干的慢,耽误时间。

有没有什么省时省力又牢固好的方法,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双面胶+螺丝的路过

网友B:
用螺丝加免钉胶应该就行了吧,免钉胶还是挺牢的,其他没啥好办法,石膏板也就只能这么弄下了

网友C:
不是有石膏板专用的膨胀螺丝吗?先打上栓,再上螺丝就可以了,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螺丝的路过

这方法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加免钉胶应该就行了吧,免钉胶还是挺牢的,其他没啥好办法,石膏板也就只能这么弄下了 ...

胶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石膏板专用的膨胀螺丝吗?先打上栓,再上螺丝就可以了,很结实的。

这钉我有很多,装摄像头还可以,装线槽不行

网友:
有专用石膏板用的膨胀螺丝

网友:
找到龙骨 固定在龙骨上

或者用热熔胶,按1+1  固定
热熔胶前期固定  再打胶 ,这样不受胶固化时间的影响

网友D:
美坚力的飞机涨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坚力的飞机涨塞。

别闹,哪有用飞机塞装线槽的

网友:
我都是拿木工螺丝拧的  很多年了  很OK啊!

网友:
自供钉没问题。。按线槽盖的时候稳一点呗。

网友:
我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钉我有很多,装摄像头还可以,装线槽不行

拧钉的时候,加个垫片,加大面积

网友:
胶粘吧,石膏板不能承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钉我有很多,装摄像头还可以,装线槽不行

要胶和钉一起用才会牢固,光用一种不行,毕竟是石膏板

网友:
用气钉枪可以!

网友:
石膏板上螺丝,始终不是很稳,震动几下就松了不闹靠。就不能走石膏板上面或者改线路非要订线槽。

网友:
我感觉这种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