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6换充电板

楼主(2019-09-13):
同事的手机,底部进水导致不充电,拆开看了下换充电板还要分离屏幕,真是奇葩的设计,网上看了下价格,15包邮,价格也不高先买回来在说。

后盖也是胶粘,风枪加热后去下后盖。

主板完好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
手机发帖,排序有点乱坏的充电小板

烧的痕迹

新的小板

返回键和菜单键要分离屏幕才可以装进去

我是翘了缝塞进去了

装好开机

楼主:
当时买回来就试了充电功能,没有检查返回键和菜单键,装机后连灯也不亮,肯定是不能用了,老机子了,不折腾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回来就试了充电功能,没有检查返回键和菜单键,装机后连灯也不亮,肯定是不能用了,老机子了,不折腾 ...

能开机 能充电 搞个虚拟键就可以

网友A:
螺丝刀工具不错

哪儿买的?

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回来就试了充电功能,没有检查返回键和菜单键,装机后连灯也不亮,肯定是不能用了,老机子了,不折腾 ...

你这说的老机子了,让 我的s4 情何以堪啊?

网友B:
这样换真难看,按键不换不行吗?电路板上拆不掉?

网友C:
我有个配置差不多的三星W2015也是三大“金刚”坏的,不过我是安装《易悬浮》这种虚拟按键代替的软件去实现原来的功能,
和iPhone的小白点一样的用法,有些高级点的功能要root后才能实现

网友D:
换充电口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工具不错

哪儿买的?

论坛神器呀,22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换真难看,按键不换不行吗?电路板上拆不掉?

是一体的拆不掉,奇葩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配置差不多的三星W2015也是三大“金刚”坏的,不过我是安装《易悬浮》这种虚拟按键代替的软件去实现 ...

嗯嗯,是的也只能先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充电口不行吗

看2楼第一张图片,原件进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换真难看,按键不换不行吗?电路板上拆不掉?

看木宝的评价,这种机子好多换充电小板把屏幕搞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2楼第一张图片,原件进水烧了。

真的比较惨烈

网友E:
新手机都得分离屏幕才能拆开,苹果开的坏头。

网友F:
一千瓦的电吹风能吹掉后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千瓦的电吹风能吹掉后盖吗?

估计不太好吹,我用风枪吹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机都得分离屏幕才能拆开,苹果开的坏头。

这个还真不是苹果开的头,依旧是三星,有据可查的是SGH-F300这个型号。07年上市的,还是个键盘机,内置电池的,换个东西基本要全拆。比第一代的IPHONE还早发布半年。
苹果手机的屏幕和别的牌子的还有点区别,有支架、卡扣、螺丝之类的结构,和中框基本上是独立的,泡棉胶在其中只起到密封作用,其实要拆的话,也不算很紧。
其他的手机全靠泡棉胶或者半固态的胶水黏在中框上(特别是索尼和三星的),换屏、换电池什么的可没有iPhone那么简单,又是风枪又是撬刀的,手机玻璃背后有丝印膜的还容易像楼主拆的这台弄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也只能先这样用了。

只能凑合用咯,其实我感觉直接用虚拟按键控制还舒服些,特别是老安卓系统,还不支持滑动快速切换应用的操作,悬浮虚拟按键滑动一下小圆球就能很轻松的办到
当然,你可以尝试root,再去改系统文件,把底部的虚拟按键的导航条弄出来,就跟现在的手机差不多了。(网上都有教程,不是很难,改一段代码就可以了,还可以设置高度那些的,但手机要能root成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