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手摇发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楼主(2019-09-13):
不加移动电源主板怎么接线才能满足手摇发电机和电池输出是5伏不起冲突。但是可调输出又要接到4056输入给电池充电。电池输出又要接到可调输入。不然没5伏。这样不是形成环路怕是不行吧。船型开关切换发电机和电池输出。还要接电压表可以切换显示前级和后级电压。

网友:
先摇起来给手机充十分钟的电再说…

网友A:
63V的红宝石大电解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V的红宝石大电解是干嘛用的?

发电机出来的是交流电,整流滤波呗...

楼主:
这样电压输出比较均衡,不会出现摇把时轻时重的情况。摇动比较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出来的是交流电,整流滤波呗...

发电机输出是直流。自带整流。

网友:
会不会摇到手抽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电机输出是直流。自带整流。

那还放着么大个电容作甚,还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放着么大个电容作甚,还占地方

不加电容摇着费力很多。摇把还时快时慢电压也跳动大不稳定。

网友:
LZ这是要做永动机?

网友:
做出来你能摇几分钟,能摇出来多少电。别浪费那粮食了。

网友(2019-10-31):
带载后,会摇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我想起了耿哥

网友(2020-09-24):
带载试试吧,如果好用我也弄一个。

网友(2020-12-31):
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6V  1.2A   * 2 块  移动电源建议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