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404的问题

楼主(2019-09-13):
咸鱼拍卖得到一个2404无刷玩具,发现夹头不能拧动,大概是这样的,里面没有固定的螺丝。是不是没有反丝螺丝固定,夹头就无法夹紧?我一反转,这个夹头就掉出来了。后面这个夹头好配到吗?

网友:
反牙螺丝要上的,要不就得上螺纹胶,用了螺纹胶,下次换夹头就不好拆了

网友A:
对比图片看了看我的麦太保。也没有所谓的反牙螺丝。就是直接旋到机头上的。

网友:
是缺反牙螺丝,没有反牙螺丝固定不了夹头,是不是没有档位拨片,电量显示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图片看了看我的麦太保。也没有所谓的反牙螺丝。就是直接旋到机头上的。 ...

那肯定是固定住的吧,否则三个爪不能规定转头啊,我的是没有固定,夹头随便就下来了,三个爪也不能伸缩

网友:
夹头喷点WD40,用木条轻敲几下,然后用力拧,反复几次应该就可以拧动了。

主轴有孔,应该是有反牙螺丝,去修电动工具的店找一个或者废电钻拆个,规格应该一样的。

这个反牙螺丝,很多人不懂,螺丝掉出来,顺时针拧不进去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