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能电子牌的60V20AH的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3):
这个充电器是吉圣电瓶车原配的充电器,有次打开后清理灰尘时用螺丝刀对300V大电容短接放电后从此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充电,但把300V大电容放电后又能正常亮灯使用一次,这个修要从哪入,此充电器做工不错吧!

楼主:
大电容放一次电,可正常亮灯并有输出,拔电后再插就不亮灯无输出不亮灯了,再放电又能使用。哪坏了呢?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不错啊,里面那个长长的芯片是TL494?

网友:
494的很不错电压电流都可调 高压部分找找

网友:
居然是494的电动车充电器,这可是希货

网友:
494大概是这个样子

网友:
天能的我也有一个 超威的拆过一个板子一点点 那才垃圾

网友:
查一下功率管推动部分吧

网友A:
试并一个1W,100多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并一个1W,100多k的电阻

并大电容两脚上吗?感觉充电器用好,大电容不放电造成的。清理了下灰尘前放电和补焊后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充电器,494芯片,很耐用,改可调电源也非常适用,那个八脚芯片不是358的,是厂家定制的。

网友:
494芯片,很耐用,现在大部分都是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