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雪铁龙C3-XR 拆中控多媒体主机显示屏

楼主(2019-09-13):
15年的车,大概2年后屏幕不显示,收音机还能出声音

度娘了下拆解方法,说是直接撬就行 准备一把油漆铲刀(够薄够硬),包上一层胶带

用手拍入缝里撬面板

撬起一边后用手把其它卡扣拨出

取下空调出风口面板 注意背面有三个插头

右上角两个,左下角一下,拨开后可以把面板拿开

继续拆屏幕 ,就这两螺丝

取下屏幕

屏幕右边有两个插头,

接插件特写

拆屏幕支架的照片漏拍
继续拆主机 也是两个螺丝

抽出主机

背面好多线 左边的大插头有个“提手”,掰起来就能拨下

空空的中控台

主机标签

屏幕标签

拆主机 拧掉看的到的螺丝

拿掉底盖 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烧掉的地方

疑似蓝牙模块和天线

从外壳中取出电路板

也没有明显烧焦的地方

发现nxp芯片在汽车上用的非常多 之前在大叔那看到的部件大多数都是nxp的芯片

确认是天线 右边屏蔽电感很漂亮

好大一个电容

中间疑似镶嵌金属片的芯片

屏蔽罩里的是dc-dc电路

这个角落有内存,闪存

飞思卡尔的多媒体芯片

拆屏幕的照片也没拍,看了看也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

哪位坛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是屏幕坏了还是主机坏了,指导一下

END

网友A:
2年就坏了,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B:
15年的车了
我的建议是直接换新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年的车了
我的建议是直接换新车

是2015年的车,车龄远没有15年~

网友D:
屏幕不显示,收音机还能出声音,可先从最简单的背光系统查起。

网友:
这种很头痛的毛病

网友:
有个金属那个芯片貌似数字功放,割下来玩。nxp不是被某厂收购了吗

网友:
拆了音响,车子还能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年就坏了,这质量也太差了

不是还有没开出4s店的大奔吗,相比之下这个还是可以了

网友:
当时咋没找四爱四店给修理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不显示,收音机还能出声音,可先从最简单的背光系统查起。

貌似屏有问题,另外测量了一下屏幕的电源电压(输入端有个自恢复保险),只有1.6v,感觉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无论从操作便利性,还是安全性,触摸屏,触摸按键都远不如实体按键。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

网友:
可以闲鱼找个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2015年的车,车龄远没有15年~

我以为这个车有15年了
结果是2015年买的车
但是内饰给人的感觉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品.

网友:
也有辆C3XR,好像也是15年的,1.6T带这小车还挺有劲,暂时没啥毛病

网友:
换掉换掉再换掉。

网友:
做工不错哟,我15年买的梅赛德斯-辣馒头,大众真的,裸车18W只有收音机那种,到手就改了大屏安卓导航,自己动手的,导航2800,倒车翻标头700,用到18年10月,触摸屏漂移了,点这里动那里,抱着拆坏换新心理,拆下来发现触摸屏是公版,淘宝了一张80,换上去好了,哎,换新的动力没了,弄了个屏装好凑活用,因为车机本来就不下载东西,用着也没卡。

网友:
工艺真不错,大厂的东西,好评!!人品不好,这个没办法!

网友:
做工用料很扎实, 就是实际质量表现却不行。。。

原因是方案太保守了。。人家一块小板一个高集成的芯片就搞定的事情, 它要一大块板子, 还要密密麻麻的外围无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