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0.15镀镍钢带

楼主(2019-09-13):
用0.15的镀镍钢带焊米沃奇M12电池不行!经不住大电流!装机用2504钻5×5的角铁用10mm的钻头猛整直接烧断!!!!用2453  2553  万用宝没问题。经不住大电流。

网友A:
这是什么玩意,这么丑

网友:
镍带焊过火了,焊点接触电阻大。

网友:
微波炉焊机吧,做个充电宝可以,电动工具有点不行。

网友B:
电压低,必须低内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必须低内阻

学习一下,意识是说只有商品这种电焊效果才电阻低?

网友D:
难得看个帖子,简单回复下
从我淘宝买镍带的那家看到的数据,仅供参考
0.2*8纯镍带,可以持续25A电流,这个还和长度有关系
0.15*7纯镍带,可以持续16A电流,
你的是镀镍,估计0.15*8,保守电流10A多些吧,估计15A以上就不能保证了,这个前提还是焊点可靠的前提下

网友:
点多层镍带。

网友:
这个焊机不行啊,焊成这样,电池都快坏了

网友E:
焊点太黑了。买过0.15/0.2X8的镍带(镀钢)。买家说0.15过20A、0.2过25A。不知是否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必须低内阻

想换个点焊机!一年又用不了两次,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得看个帖子,简单回复下
从我淘宝买镍带的那家看到的数据,仅供参考
0.2*8纯镍带,可以持续25A电流,这个 ...

厚了点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玩意,这么丑

凑合能点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换个点焊机!一年又用不了两次,不值

不想搞,你就找康康帮你做,寄给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点太黑了。买过0.15/0.2X8的镍带(镀钢)。买家说0.15过20A、0.2过25A。不知是否真的? ...

铁只有铜载流的三分之一,内阻那么大,你还真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得看个帖子,简单回复下
从我淘宝买镍带的那家看到的数据,仅供参考
0.2*8纯镍带,可以持续25A电流,这个 ...

别看他们的数据,你就看拆机的电池,人家用的啥。我说的是牌子的电池,不是廉价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意识是说只有商品这种电焊效果才电阻低?

我这是0.2的镀镍,加0.2的铜带。稳得一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想搞,你就找康康帮你做,寄给你就行了

怎么找。求店铺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找。求店铺链接

店铺: 康康的杂货小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得看个帖子,简单回复下
从我淘宝买镍带的那家看到的数据,仅供参考
0.2*8纯镍带,可以持续25A电流,这个 ...

用的LG内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