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铝片和铜丝,哪个通过的电流高?

楼主(2019-09-13):
如图,铝片和铜丝,哪个通过的电流高?

网友:
不一定是铝片。

网友A:
你很高产啊,看到你很多帖子了

楼主:
难不成是铝包铜?15块钱买的。上次烧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很高产啊,看到你很多帖子了

都是一些小白问题,让大神见笑了!
老师说,不懂要问。查了资料还不懂,就更要问了。很多时候大神们一句话就能让人明白。
如果不厚着脸皮问,光靠自己查资料,可能要好久才明白了。

网友B:
上面这个肯定不是铝  要么铁 要么铜度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个肯定不是铝  要么铁 要么铜度镍

用了磁铁,不粘。

网友:
磁铁大法啊

网友:
铝的弹性太差,接触不良容易烧。铁皮便宜,但是也不适合做插座,不耐用。

网友C:
同等截面积下 同等电压下  符合安规下 铝的载流量小于铜 但优点是轻和便宜 而高压输电的架空线路正是看中铝的轻 市电设备则是看中铝的便宜

另外你这不是铝的   我见过那种用某种铝合金做的 触片硬 一旦变形矫正费死劲都掰不动 退火都没用 都是铆接或压焊的 没有见过锡焊的

网友D:
如果第一个是铝片的,扔了吧!很容易造成火灾事故的。

网友:
铝的锡焊是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铜的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截面积下 同等电压下  符合安规下 铝的载流量小于铜 但优点是轻和便宜 而高压输电的架空线路正是看中铝 ...

我这个不硬。很容易用手随意折

网友E:
开眼了,还有铝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眼了,还有铝做的?!

主要给手机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第一个是铝片的,扔了吧!很容易造成火灾事故的。

请教大神:为什么铝片的容易引起火灾?我只给手机充电用,不超过30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给手机充电用

相同截面积,铜线通过的电流比铝线大。
铝插排还是毁了再扔了吧,换个铜的吧,感觉不要紧,就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同截面积,铜线通过的电流比铝线大。
铝插排还是毁了再扔了吧,换个铜的吧,感觉不要紧,就会要。。。 ...

请教大神:为什么铝片的容易引起火灾?我只给手机充电用,不超过3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