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1308做小耳放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9-09-14):
手里有几片TDA1308的片子,想做成小耳放试试,就用面包板搭了个线路,电路图如下。出现的问题(音量电位器我用了双联50K,分别接到Vina和Vinb上)是音量旋到最低时发现耳机里有哒哒的很小的声音,不放音乐时也有,换了很多零件还有。索性焊接到洞洞板上测试还是有这种哒哒的噪音,不知道怎么处理,向大伙请教一下。

网友A:
电源情况没做说明。核电水电还是煤电?

网友B:
电路没问题,关键是你焊成了啥样,和你的电源品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D:
做一只电压放大倍数为1耳放,不需要这么复杂,改成电压跟随器就好,可以省去几只阻容元件。至于噪声,你可以将VinA和VinB同时对地短路看看,噪声是否消失了?如果是,说明噪声来自本级,如果不是,噪声来自信号源或者是信号线接地或者屏蔽不良引起的。

网友E:
在R4,R6上并联一个68P电容,在OUTA,OUTB对地并联100K和100P电容试试

网友:
1308做耳机放大难听至极

网友F:
拥5532做一个,9V电池供电不会有噪音

网友G:
根据我的经验,是电源问题
反正我用电池就没这毛病,升压的电源就各种不行
于是加大电源输入端的电容,解决

网友:
为啥不用MOS管

网友:
干扰问题,先看电源,其次看输入。先用干电池供电试试吧

网友:
旋电位器到底输入对地是否短路,电源更换电池或锂电试试.实在不行输出加一个消振电路,对地加 104和4.7R串联网络.

网友:
我这里是火电,寄给我我帮你判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情况没做说明。核电水电还是煤电?

暂时用电池吧,核电啥的用着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关键是你焊成了啥样,和你的电源品质

在洞洞板上焊接的,电源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问题

大伙说的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只电压放大倍数为1耳放,不需要这么复杂,改成电压跟随器就好,可以省去几只阻容元件。至于噪声,你可 ...

对地短接了,还是有哒哒哒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R4,R6上并联一个68P电容,在OUTA,OUTB对地并联100K和100P电容试试

这个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拥5532做一个,9V电池供电不会有噪音

5532也有,下次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我的经验,是电源问题
反正我用电池就没这毛病,升压的电源就各种不行
于是加大电源输入端的电容,解决 ...

我也是电池,奇怪了,我试试加大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