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Dell Latitude10ST2E平板电脑拆机做小主机

楼主(2019-09-14):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Dell Latitude10ST2E平板,显示器无背光,所以把它拆了用来做个主机连接电脑显示器用,买了一个塑料防水盒做机箱,适配器型号是PA-1300-04 19V 1.58A,电源线只有两根线,所以直接对接上去。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帮顶

网友:
是MIMIHDMI输出?

网友:
我有个台电平板的MINIHDMI坏了,重新焊接也没用,一直想找凑单时买个头再焊接没成行,关键还怕这种头不会焊,买了也没用。

网友A:
我的安卓平板触摸坏了,开机就是锁屏状态,怎么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安卓平板触摸坏了,开机就是锁屏状态,怎么解开?

HUB鼠标键盘呗

网友(2023-03-01):
电源怎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