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电钻问题

楼主(2019-09-14):
电机能转动 没有问题 但是转头偶尔能转 偶尔不转 间接性的 这个是波箱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
信息不足,是什么种类的电钻?

看样子像是有刷电机,电机单独能转,但是装上变速箱后不转,那就有可能变速箱有问题,或者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米沃奇2404 无刷的,电池也有电,最后发现是换挡位出现问题,一档和两档不清晰,造成档位没有挂上,等于是挂空挡了。

网友:
分离掉变速箱,如果电机运转正常,那就是变速箱的问题了

网友:
要么电机齿轮坏了 要么换挡齿圈没到位 或者扫了

网友:
有可能是换挡出问题了 可以连续1-2挡切换 看看 ,如果出现换挡不畅有咔咔响  那估计换挡钢丝脱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