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刷Bios现在死了,还有救没

楼主(2019-09-14):
装不上750ti,微星官网下了个BiOs,结果开机重启开机找不到u盘

网友A:
什么主板 看看还能不能进bios   bios下也能刷  要是华硕的貌似是双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 看看还能不能进bios   bios下也能刷  要是华硕的貌似是双bios

MS-7680   ver5.4  微星的

网友:
英文的意思就是升级bios没有完成,请插入优盘然后重启电脑。

好像是升级程序找不到优盘???或者优盘有问题?bios文件有问题?

尝试换一个优盘,或者将优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重新下载bios文件,换一个usb接口插优盘等等。祝好运

网友:
刻录到光盘上更新。

网友:
上次更新BIOS固件未成功或下载了错的固件,官网重新下载固件并放入U盘重新刷入

楼主:
u盘格式化成32格式,有3个文件,一个空的数字文件夹,有个E7680.exe 的文件,一个EvIB.bin的文件,这bin的文件被我用迅维下载的个bin 换成了这个同名文件,开机右下角一直显亓A2

网友:
意思就是,升级数据那啥了!请大侠重新来过!

网友:
这个没毛病,好的

网友:
刷BIOS无数,唯一失败的就是微星板子,老H61只能上 650以下显卡,750以上点不亮要刷BIOS,刷了就机都开不起了。微星板子是真的差。

网友B:
去迅维下别人共享的备份(同版本号),编程器刷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迅维下别人共享的备份(同版本号),编程器刷入?

没,用迅维的bin文件换成EIVB.bin文件了

网友C:
用编程器继续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继续刷。

只能用编程器?

网友D:
BIOS 还原下

就可以了

网友:
1.官网下载完整版 正确板号的BIOS (注意型号检索时你找到的符合项里 差一个字母都不行 因为差一个字母 就是另一块板子)
2.将下载好的文件直接更名为   MSI.ROM   (注意扩展名 .ROM  )
3.U盘必须为FAT32 并格式化后放入根目录
4.将U盘插入BIOS Flashback USB 接口
5.短接或按下 BIOS Flashback SW 开关
等待刷写灯 由闪烁状态变为熄灭 主板自动掉电1-2次  进入BIOS界面 或进入操作系统 刷新成功

网友:
如果刷新失败 那么首先你需要编程器 编程器接线 一个 安装了对应编程器的烧录软件的电脑  取下芯片并转入治具并安装在编程器或使用在线夹子连接芯片和编程器(注意电压匹配 有些板子的BIOS是低压芯片 另外需注意芯片容量问题 MSI代工的此板部分是4M的但你需要更换8M的BIOS芯片才)   将下载的文件转换为BIN 使用烧录软件烧录

网友:
刷BIOS前要备份

网友:
编程器吧,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 还原下

就可以了

怎么还原?我是用的官网h61m p35(b3)bios文件,下载要拷贝到u盘运行,是个e7680s3.exe的文件,记得有个EIVB.bin的文件,但是已被我换成了迅网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