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无尘室拆一只无法读盘的硬盘,万万没想到,主轴电机卡死了

楼主(2019-09-14):
我舅舅送我的硬盘,说是从单位的旧机器上拆下来的。一看,是500G的,比我现在用的硬盘还要大,接到机器上开机,有节奏的吱~吱~吱~响,始终无法识别,用手拿住硬盘也没有感觉到硬盘振动。
问题硬盘

反面

拆下控制板

怀疑是主轴电机问题,找个变压器

插好220

变压器低压侧试触电机触点,看看有没有动静

都碰出火花了主轴电机还是纹丝不动,应该是主轴卡住了

找个干净的塑料袋,装好橡胶手套、问题硬盘和拆机工具

来到厕所

进去洗个澡,然后水温开最高,向地板四周洒水,过一会蒸汽笼罩了整个厕所

眼镜也要拿肥皂洗干净甩干

给装有硬盘和工具的塑料袋表面清洗除尘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湿巾

戴好橡胶手套

擦干净硬盘表面

取出拆机工具

现在洗澡间应该是无尘环境了,可以拆盘了

标签下面还有螺丝

取下全部螺丝,打开硬盘盖

小心的拨了一下主轴的位置(不可触摸盘片),发现硬盘主轴直接就是卡死的,用很大的劲也拨不动,硬盘轴就像焊在硬盘上面一样根本无法转动。

硬盘主轴为什么会卡死?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个无尘室很个性

网友A:
让磁头吸住了,磁头没复位,应该是突然断电造成的

网友:
好啊。开盘呢

网友B:
首先硬盘的高速步进电机是完完全全的PWM控制 3相的PWM波  其次 这个硬盘的磁头位置不对  磁头应该在中间的停泊区  (有些硬盘在外部有个塑料架作为停泊区但你这个没有所以是中心停泊)
这种开盘后磁头不在中心停泊区的最常见的故障 就是磁头卡盘了

网友:
楼主。。。你这脱了裤子就让我看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磁头吸住了,磁头没复位,应该是突然断电造成的

但是磁头可以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硬盘的高速步进电机是完完全全的PWM控制 3相的PWM波  其次 这个硬盘的磁头位置不对  磁头应该在中间的 ...

磁头没有卡住,可以拨动,主要是硬盘轴卡死了

网友:
你这个试法,确定是主轴卡死了吗,

网友:
无尘室处理的不错。就是潮湿了点。

网友:
开盘手杰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头没有卡住,可以拨动,主要是硬盘轴卡死了

那个电机不容易烧的 虽然是步进电机但说到底那里面也还是三相绕组 而且让你这么搞一下。。。。。。
轴承就更耐久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坏
话说现在1T的盘才多钱 啊

网友:
这无尘室??无语。。。

网友:
楼主的无尘室创意和三星的折叠手机有一拼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无尘室非常有创意。

网友C:
拿变压器  去  点无刷电机,  这也是醉了....

网友:
这无尘环境等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变压器  去  点无刷电机,  这也是醉了....

虽然变压器不能驱动无刷电机,但至少会使其抖动判断有无卡住的现象

网友:
受外力导致主轴卡死,卸掉盘片,从底部敲敲主轴,或者从压盘片这面敲敲主轴看看能不能活动。反复顺畅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