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1块钱包邮2个的小射灯!!!

楼主(2019-09-14):
为了拆解,强行破开的。求M币打赏!为了拆解,强行破开的。求M币打赏!
为了拆解,强行破开的。求M币打赏!

应该是先拧螺丝,后来才合上前面盖子的,造成没地方拆。

亮度很低,大约只有不到3瓦吧

网友A:
楼主真能检到便宜。

网友B:
换成450v的比400v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能检到便宜。

没有射灯。所以撸了2个。打算改成直流暖色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450v的比400v的好很多

亮度太低,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度太低,感觉没什么用

都这个价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C:
阻容寿命........就看它心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个价还要啥自行车

感觉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通宵低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寿命........就看它心情了

阻容的也可以长寿 我捡的5W球泡也用了3年了

网友:
这么多灯珠不错了,我上次撸的三个灯珠,只有1W

网友D:
这是射灯?这明明就是筒灯
松下的筒灯前几天优惠一个才四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射灯?这明明就是筒灯
松下的筒灯前几天优惠一个才四块多……

我看卖家标注射灯。

网友E:
阻容的,要闪,我到手两个恒流的。

网友:
拆这个灯,要用薄铁片把下面的匀光片撬开,就无损拆了。那匀光片不用怕撬坏,很有韧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的,要闪,我到手两个恒流的。

也是他家的1元包邮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通宵低亮。

当小夜灯

网友F:
我的也到了,亚克力板是过盈安装类似手电筒那种,拆这个你用比较粘的3m胶或者就一般的透明胶带粘在面板上,一拉就下来了,无损,我给你说说参数,我测的,恒流电流是52ma(降压cbb电容1uf400v并联一个470k,贴片1206放电电阻),输出电压是41v(输出电容50v22uf并联一个贴片1206负载电阻100k),非常简单的灯,用用还是可以,
灯珠是2835 0.2w的,铁壳后塑,高压线入口没有线卡容易拉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到了,亚克力板是过盈安装类似手电筒那种,拆这个你用比较粘的3m胶或者就一般的透明胶带粘在面板上, ...

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通宵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