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鞋包用的一次性防拆防调包扣

楼主(2019-09-14):
买回的鞋子上多了2个新奇的玩意,确认不需要退换后才能把它剪断取下。
箍在鞋舌的穿鞋带处,不影响你试穿。

两面的印字和图案,手摸有凹凸感。可能是激光雕刻的

拆开看看内部的结构,钳子开顶盖

子弹头的卡扣尾部

胶扣锁与子弹头紧紧咬合

胶扣锁三瓣牙

卡扣尾端双环结构,限定上下的位置,防止从下方拆卸

用这玩意店家应该能大概率避免网上所说的买回正品鞋包再用高仿退货的情况。

网友:
这种应用多,有些体积更小

网友:
好像是衣服上标签的放大版,我以前见到的是很细的尼龙丝,一头像箭头,另一头环形孔有锥面,中间挂着一些标签。

网友:
很多在某些平台买的名牌鞋都有这玩意,比如什么aj什么匡威,,,,有些人就是不舍得剪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

网友A:
看样子是不能无损拆开了

网友(2021-08-24):
很恶心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不能无损拆开了

可以的,用特尖镊子从接插口处用力插入转动,缺点就是会损伤外观

网友:
用镊子能无损拆开,衣服上的标签,一个理。

网友:
有点像膨胀螺丝,汽车上的卡扣设计,也是没办法,现在穿了再退货的估计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