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C3845B开关电源改调压问题!

楼主(2019-09-14):
       手头有一 12V-20A的开关电源,不知牌,想改调压最高到24V以上,
拜读了坛子里大侠们的帖子,384X类电源改的讨论较少,本人小白一枚,所以请
大家指点一二条,看看我的改法是否可行?

我个人认为改调压只需要更改TL431一脚的20K电阻为10K可调即可,达到24V调压

楼主:
1K和20K之间是100K电阻,布置到817C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电源盒子是不是宽电压设计的,如果是100-250V电压范围的,可以改24V的。但你这个是通过开关选择110V和220V电压,估计改成24V,即使电压达到了,也带不了多大负载的。

网友:
改到24V电流只能减半使用  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改完试及误拨到110V 炸鸡了,等配件修好在弄

网友(2020-12-27):
留个记号,也想改一个可调电源,明纬的,芯片uc3845B,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2021-02-09):
同求改调压调流的资料

网友:
34系列一般就做个100瓦以下不得了了,高低压独立供电,431做基准,电压取样进运放,电流取样进运放,运放控制光耦,输出电容加压等,不就是可调了吗!若萧叫改吸收,或者振荡频率。

网友:
最好重绕变压器

网友:
大哥,那耐压16v的电容不管了?给芯片供电的稳压管也不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