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NTC炸了

楼主(2019-09-14):
单位同事拿来的,估计整流桥也报废了,再往后不知道有没有事。等下班拿回家有空检查一下,小毛病就整下,坏的多也就不修了。

网友:
NTC是啥元件?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在开关电源中 主要起限制上电电流的  一些高功率电源会采用 上电时电流经NTC限流给主电容充电 电充满后用继电器短接ntc 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NTC温度低的时候电阻很高  随着电流的热效应 阻值阻值变小 电流也随之变大  但一些大功率电源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NTC无法承受 所以正常工作时需要继电器短接的
说着好像很复杂 需要很长时间 实际上时间很短的

网友:
这个ntc实际中还真没见过炸的。估计短路严重吧

网友:
之前恒宝也炸了个NTC,测后面桥堆正常,保险好的,换了ntc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我的电脑电源也炸过,我的可能是功率不足造成的,后面带的设备太多,还有个大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电源也炸过,我的可能是功率不足造成的,后面带的设备太多,还有个大显卡。 ...

估计是你电脑用的电源带不动你那个大显卡,所以就炸了

网友(2021-01-06):
3D11,NTC的阻值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