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老版论坛C8手电亮度弱及开关时通时不通

楼主(2019-09-14):
中秋回老家,回去前电话老妈,她说C8手电一直用得好好的,只是最近不怎么亮,刚冲好的电池也是如此,一测量电池没问题。这C8原来不亮换过调光板,这次调光正常的,难道是XREE灯珠烧坏了?刚好家中有论坛原来兑换的灯珠配件,大小好像差不多带一块回去看换下能不能正常。晚上有空就动手换灯珠,换灯珠后果然亮度不错了,只是这灯珠为暖色,但没合适的XREE只好如此了。可灯珠的散热板大了,在老家没什么好处理就带回县城继续。

楼主:
处理好灯珠大小并调好光还可以,虽然是暖色光,但只试了下开关就弹不出来了,只好再修开关。拆倒是好拆,可拆开发现这开关外观正常就是不弹起也按不下,找找原来兑换的配件还好有一只开关,外观也完全一样(现在兑换的C8开关是不是新开关呀?),直接换上并装好就可正常使用了,顺手破拆原开关,内容做工和簧片还不错。才装好测试了几下,发帖时新换的开关又不能弹起了,这可如何是好?好在有点M币,就紧急兑换几只开关吧,当然为了达到9999再带C8及充电器了。请问兑换过的朋友,现在论坛兑换的C8开关是不是后来改进的一体化开关呀?原来这种开关故障率有点高,我原来兑换的都已经换完了,这次还刚换上就不能弹起了,这种不能弹起的怎么修?貌像开关无损拆不了。

网友:
这手电的开关容易接触不良,时亮时暗的

网友A:
开关加点神油就行,我还加点黄油的,更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加点神油就行,我还加点黄油的,更耐用点。

早就试过了,新开关也加过,就是弹不起来怎么搞?

网友:
建议图片搞大点,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
老C8的开关是通过那个弹簧导电的,时间长了容易失去弹性。我的几个早期换的C8开关弹簧都用打火机弹簧换掉了。

网友B:
老人在家里用的话,还是那种雅格手电比较好,改个电池就行。不容易坏。而且比较好拿。
不是经常长时间用的话充一次电能用一二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人在家里用的话,还是那种雅格手电比较好,改个电池就行。不容易坏。而且比较好拿。
不是经常长时间用的 ...

C8特好用,这个用了好多年呢,是数码最开始的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好灯珠大小并调好光还可以,虽然是暖色光,但只试了下开关就弹不出来了,只好再修开关。拆倒是好拆,可 ...

新版的开关也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打开放着不动,无规律亮亮暗暗的

网友C:
感觉小直就挺好,C8大头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小直就挺好,C8大头不好看

好处是亮度高还可防身,不比皇上大内高手多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处理好灯珠大小并调好光还可以,虽然是暖色光,但只试了下开关就弹不出来了,只好再修开关。拆倒是好拆,可 ...

黄色的灯珠是哪里配的?想买几个改电动车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的灯珠是哪里配的?想买几个改电动车大灯。

就论坛兑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