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各位,哪家或者哪个牌子的批头质量好耐用?

楼主(2019-09-14):
前两天把一个s2的一字批头干报废了(不是磨损了,是直接从中间断了),于是我对批头的质量产生了婶婶的怀疑,所以问问,谁家的耐用?对了,柄是6.35六方柄。。
最后给报废的批头亮个相

网友:
东成(凑够6字节)

网友A:
当然是非这一款莫属啦,你值得拥有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非这一款莫属啦,你值得拥有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 ...

额,我想要的是给冲击批上装的批头,所以这种手动的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德国的,不知道真假,不过我的电批用了好几年了,基本没怎么换过批头,我给你找找,链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德国的,不知道真假,不过我的电批用了好几年了,基本没怎么换过批头,我给你找找, ...

谢谢啦,灰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灰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也不知道你要的具体尺寸,直接告诉你店铺名字吧,“德兴品牌进口工具仪器店”
【店铺链接】https://m.tb.cn/h.elC1sGc
------复制这条信息,¥IkTMYmTdzU8¥,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这个店的批头我用了好几年了,感觉还不错,而且价格还是挺公道的,我买的都是801、802电批的,有一次802电批带批头从桌子上接近垂直掉地上都没什么事

网友:
批头太硬不好,容易断,太软也不行,容易弯

另外自己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像这种一字小批头,硬度再高,也经不起大力蛮干,不是弯就是折了

网友:
一字批头好办些,重新磨一磨应该还能凑合用,只是淬火工艺原因可能会导致不同部位硬度有异。但这个说不定能歪打正着,硬度有所降低的同时韧性增强了。

网友:
冲击批用的是扭力批头,你断掉的看着是不是扭力批头。要不你买个冲击批头试试。

网友:
tb销量排行前三的都是群众选择奖。
绿林,蒲派
一只都包邮。算上每天领的红包,几毛钱就能到手一根。

网友:
批头是消耗品,多备点,

网友:
买的这种,装在宝工7.2V上面修电脑
装在EZ6505上面转监控,我一般用的干壁钉,有时候甚至拿来拧挂电视的那种10个的螺丝,批头1年多了 没锈  没断 质量还可以

网友C:
不值钱的消耗品而已,多买几个就行

网友:
我买的是牧田套装,不过我用就机会不多,你也可以取咸鱼买找找看,有米沃奇德国什么的二手批头。。

网友:
这种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消耗品而已,多买几个就行

这种东西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质量不行的话真误工啊,需要用的时候没有应手的工具的时候真的得不偿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灰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还几天没见回复,不知道你买的什么牌子的,搂主改天再发个帖子对比一下,让大家知道哪个好一点

网友:
16楼的我也在用,质量不错,价格便宜。更好的用二手米沃奇

网友:
SEALS批头很一般 买的梅花头 没用过几次就花了 还不如史丹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