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山胜SKIA-120-2F 24V 12V双电源

楼主(2019-09-14):
故障现象:24V只有20V,12V只有9V,调节可变电阻,电压可轻微变化
铭牌:

顶视图,用料还不错,该有的保护和滤波都有,由于有电压输出,判断电路基本正常,问题应是出在电压反馈方面

拆掉底壳,开关管和整流都是双管

注意右上角的三胞胎

这是拆下的C24,标称是104,即100000pF, 0.1uF

做个CT,只有70%容量了

买的104,实测只有0.04uF,太坑了,只能并3个上去了,电源修复。
另一个同型号电源也是这问题,看来是通病

楼主:
这电容的一个脚直通到电源IC TL494

网友A:
居然这样搞,这104也太~~~~还是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这样搞,这104也太~~~~还是买的新的

感觉新的104和电路上的104个头差了很多,感觉不对劲上机一测结果发现都是40nF,被坑了,还好只买了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