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双显+电波表+光动能,CASIO LCW-M300开箱评测,休闲商务之选

楼主(2019-09-16):
都说劳力士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保养帖也养眼哦),但是别忘了还有卡西欧给屌丝带来了福音,廉价+实用+可玩性,也聚拢了一帮卡粉。因为本人手腕偏小,带手表不好看,与劳力士风格也不搭(这就是我不买劳力士的原因),加上手机的便利性,所以一把年纪了对手表的需求一直不高。但是每每回想起孩童时代,是多么期望能拥有一块高档电子手表啊,虽然那时候父母也给买了山寨小方块电子表,但是质量却不敢恭维,也没有任何防水,加上走时误差太大,往往没戴多久就被拆着玩了。我想许多80后都有一个电子表情结,这也是为什么像卡西欧GW-M5610/DW-5600等经典小方块卖的那么好的缘故。如果你怀旧又要求较高,可以考虑下GW-M5610-1,带光动能的电波表(延伸阅读:M5610改装35周年限量版金属外壳)。

所以每次看到坛友们晒卡西欧电子表,总能勾起满满回忆,从多年前@路飞哥卡西欧G-SHOCK GW-9400猫人系列,到最近@隔壁邻居老王 的卡西欧PAW-1300登山手表,共同特点块头都很大,虽然有自己喜欢的气压海拔指南针等功能,也只能PASS掉了,谁让自己手腕细呢,另外海拔用手机查看更准确,而且中年大叔戴电子表有点装嫩的嫌疑^_^,当然以后说不定也会收入囊中做为收藏。

既然已经在心里种了草,终究要拔掉。定下了几个要求:1、带液晶屏的指针表(双显),休闲商务风格,带液晶屏也能满足对孩提时代的念想;2、光动能(太阳能充电),不用为电池操心;3、六局电波(能接受河南商丘信号),不用为走时误差操心,不然强迫症会受不了,我还不如用手机。根据这几点要求,就找到了LCW-M300D & WVA-M650D这两款手表,都是5110机芯,功能一致,不同的是外观,个人更喜欢LCW-M300一些,关键是价位也能接受,海淘价格在1000元左右,因为是面向日本市场,需要从日本代购,价格会有一定波动。

终于赶在中秋节到货了,就算是自己的中秋礼物吧。

简单开箱:

藏青色外盒,看起来低调内敛

装手表的内盒

表壳镜面有保护膜,实物看起来比照片漂亮

不锈钢表带上都贴了膜

表带上的标签纸,说明这是一块电波表,支持日本/中国等6局电波

折叠表带扣,带安全自锁的蝴蝶扣,按压两侧即可取下

表扣锁上

表扣展开

表壳背面可以看到手表的一些参数:
型号: LCW-M300
机芯:5110
产地:日本机芯、泰国组装
材质:不锈钢
防水:5BAR/50米
对时:6局电波
电源:光动能
体积:表体46.5mm*42.8mm、厚度11.6mm、重量127g

关于产地和出厂日期:
卡西欧手表后盖底部有一串8位编号的钢印,前4位是产地代码/组装基地工厂代号,对于普通消费者,只要看表壳上的英文即可知道;后4位是出厂日期,格式为3位数字+1位字母,其中字母A对应2011年/B是2012年/C是2013年/I是2019年.... A是2021年....(ABCDEFGHIJ年份每十年循环),数字是代表当年第几天。比如我这块手表的钢印编号为302A141H,表示泰国某工厂基地,在2018年的第141天(4月底)出厂的。

表盘采用的是无机玻璃镜面,虽然没有蓝宝石镜面有点遗憾,当然这个价位也不奢求,毕竟价格摆在那。相对来说也容易划伤,所以淘宝上也有出售钢化贴膜,这个根据个人需要去选择了,如果你比较爱惜,可以贴一片来保护镜面。另外没有秒针,是个不小的缺憾,少了一点动感,虽然液晶屏可以跳秒

迫不及待了,先试戴看看效果,总体感觉可以,表带过长问题等会来调节

操作说明:

说明书,只有日语版,因为是面向日本市场的型号

手表基本参数

商家给了一张中文的简易操作说明

因为是日版,所以找不到中文说明书,经过对比发现与卡西欧5054机芯操作相似,可以参考,5054中文说明书下载:

调节表带/拆串钉:

因为没有专用的表带调节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了,对于数码之家会员来说不是问题。

拆表带的东东长这个样子(如下图,后来买西铁城时让商家送的)

带有箭头的方向为拆串钉的方向

用截断的大头针等,从箭头方向敲入,即可将串钉顶出来

因为没有表带调节器来拆串钉,最好是两个人操作

根据自己的手腕粗细,截取相应的长度,我是两侧各截取两节

串钉轴套安装示意图,一定要记得装回去,不要遗失了,切记!

关于拆表带有什么疑问可以回帖咨询我

佩戴效果:

调节完表带,看看佩戴效果,没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奢华张扬 ^_^

侧面

看起来不错,对得起这个价位

背面

全身照效果,在电梯里对着镜子拍的,所以是镜像,实际手表佩戴在左手

外观展示:

侧面按钮特写

不锈钢表带相对来说没有碳钢和钛合金耐磨,下图是我戴了几天后,表扣有轻微擦痕,当然这是因为常将手表放置在桌面上的缘故。

WVA-M650D外观对比:

主要差别是M650表壳背面非全金属,是不锈钢+塑料两种材质。M300为全不锈钢材质,表带也稍厚一些。另外M650防水100米,M300防水50米,对于我个人来讲,喜欢M300的外观,对于防水没有太高要求,毕竟日常防水/游泳都是没有问题的。

电波对时:

可以说是卡西欧电子表的杀手锏之一,电波表的首选。国内使用建议带6局电波的,5局电波不能接收商丘授时信号。

按下左上按钮,上屏显示GET,可以查看上次成功对时的时间和日期,本次测试在中午11点42分对时成功。

按住左上按钮2秒,液晶屏不显示,即进入手动强制接受对时电波。

我在福建晋江和厦门实测,手表放阳台的话,白天成功接收的机率较高,如果不成功,可以尝试手表换个位置并且镜面朝向不同的角度再接收。另外手表在每天的下半夜1点、2点、3点、4点会自动收波,实测手表放在室内靠窗桌子上,都能成功收波,毕竟离河南商丘上千公里。所以沿海城市的数码之家坛友也可以放心,不必担心收不到波。
下图是在午夜1点自动对时,2分钟即收波成功。

如果显示ERR(ERROR),就表明电波校时失败。

如果长期没有接收到授时信号,手表的月误差为±15秒,也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下面也会说明手动调节时间的方法。
如果你位于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可能收不到电波的地方,也没关系,教你一个用手机给电波表授时的方法(点我查看

小知识:位于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是目前我国唯一的BPC电波发射塔;其作用是每天定期发送带有国家授时中心发布的时间信息,以供一些带有接收装置的时频设备接受时间信息,以便与国家标准时间同步。之所以选在河南商丘主要还是考虑到东部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信号覆盖有效利用率高。
河南商丘台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台址:河南商丘(天线坐标:北纬34.457度,东经115.837度)。
(2)频率:国家无线电委员会批准的68.5KHz,发射带宽±1 KHz;
(3) 发射机:全固态
(4) 发射天线:伞状单塔;
(5) 发射功率100千瓦;
(6)覆盖半径:天波1500公里,地波500公里(需定义);
(7) 调制方式:由编码调制单元提供已调波的脉冲负极性键控;
(8) 发播时间:每天发播21小时,5:00——8:00停机检修;
(9) 授时精度:地波:0.1ms;天波:1ms;

夜显亮屏功能:

按压右上按钮,即可点亮表盘下方的橙色LED照明灯1秒钟。(G-SHOCK/PRO-TREK系列可以选择1.5秒或3秒)

下图是在室内开启亮屏的效果

夜晚全黑环境开启亮屏的效果

发现在夜间就算开启照明灯,想看清液晶屏显示的内容也比较吃力。

按压右上按钮3秒钟,可以开启抬腕亮屏功能,再次按压3秒可以关闭。此功能在白天无效。
此时上方液晶屏的A.LIGHT符号前会有一个三角形图标,说明已经开启抬腕亮屏。

抬腕亮屏动图演示:

经过实际使用发现,只要在室内较暗环境就能触发抬腕照明功能,而此时个人觉得还是不需要开启照明灯的,这样造成浪费电能,也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所以我把这个功能关闭了,需要的时候按下右上按钮也很方便。

表针与字钉涂有荧光粉,夜晚能发出荧光,俗称"夜光表",这样在夜里也能看时间。下图是在全黑环境下用手机拍的。

在非全黑环境的荧光夜视效果

刚晒完太阳吸收能量,拿到暗处的荧光效果,可以看出亮度明显提升

想起自己小时候,爸爸买了一块上海机械表,也能发出夜光。那时候听说荧光粉有辐射,所以许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手表脱下来放在旁边,毕竟安全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我也特意测试了一下,将手表放置在暗处几个小时之后,表针就不发出荧光了(如下图)。说明卡西欧手表盘上的夜光指针是采用蓄光型夜光材料,可以放心使用。

小知识:手表的夜光材料分为自发光型和蓄光型两种。自发光型夜光材料不需要从外部吸收能量,可持续发光,不仅黑夜,白天也是如此。但含有放射性物质(镭质盐),所以在使用时受到较大的限制。蓄光型夜光材料很少含有放射性物质,没有使用方面的限制,但它们要靠吸收外部的光能才能发光,而且要储备足够的光能才能保证一直发光,蓄光型夜光材料的另个缺陷是亮度不够。

光动能/太阳能:

卡西欧电子表的杀手锏之二,带有光动能的手表可以不用操心两年后电池耗尽/更换电池的麻烦,因为手表内置了充电电池,表盘上竖条纹盘面就是太阳能电池。只要在有光线的地方,太阳能电池就会向电池充电。

我收到货时手表电量在M档/中档,把手表放在太阳光下,过了一会儿小盘指针指向H档/高档,注意这个只是浮充电量,并不是说明手表电池充满了。这时拿到室内,过一会儿电量指针就会恢复到M档。如果想充满电,需要在太阳光下晒20小时以上。

注意,如果手表长时间放在太阳下曝晒,可能会损坏液晶屏,一般来说日常使用是不需要关心电量不足的问题的。也没必要特意放到太阳底下充电,只要有光线的地方就能充电,包括节能灯、LED灯的光线,只是充电非常缓慢。

功能试用:

按压右下按钮,下方液晶屏可以切换显示日期或时间,对于习惯看数字时钟的用户是个不错的功能。

按压左下按钮,显示世界时间,此时小盘指针指向WT(WorldTime),我设定的是美国纽约时间(NYC)。

第二次按压左下按钮,小盘指针指向ST(StopWatch),此时为秒表功能。

秒表动图演示:

5分钟倒计时

闹钟/整点响报(SIG)

开启后SIG指示符前会显示一个三角形图标,到整点就会滴滴蜂鸣两声。

闹钟,总共可以设置4组。闹钟声音比较小,对于贪睡的人可能叫不醒。

PS:昨晚手表被小孩拿去玩耍乱按,启动了夜里12点闹钟,把我吵醒了。

按压左上按钮5秒,即可进入设置菜单,再按右下按钮可以修改选项。

第一个项目是设置本地时区,手表出厂默认是TYO(东京),所以我们拿到手表后要修改为+8时区,如下图我是修改为BJS(北京),改为HKG(香港)与TPE(台北)也是可以的。(本人实测BJS与HKG都能成功接收到授时电波,设置为TPE没有成功,原因未知)

PS(PowerSave)节电功能,建议开启。开启后手表在光线暗处60分钟后会进入休眠状态,液晶屏画面变成空白。

下图是我在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拍的,夜晚自动进入省电休眠状态,小盘指针指向PS,这时候只要拉开窗帘或将手表拿到亮处,即可自动恢复到正常状态。

DTS夏令时间,中国已经不再实行夏令时,所以可以关闭此功能,设置为OFF

12H/24H小时制,这个根据各人习惯设置即可

设置年月日、时分秒,除非你的手表长期收不到授时电波,否则是不需要设置的。

H-SET手表指针基准位置校正,手表指针可能会因为磁场或强冲击造成偏移,可以通过此功能手动校正。

中午12点整抓拍的,液晶屏显示的是00秒,相当于秒针,时针与分针都指向12点正中缺口的位置,说明不需要校正指针位置。

防水测试:

试戴了几天,由于天热,手出汗多,忍不住把手表拿去冲洗,在清水里浸泡了五分钟,拿出来用毛巾擦干,没有发现进水情况。5BAR等级防水对于此类日常生活接触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要避免在水中操作手表按钮。

其他:

发现时针与分针经常会挡住液晶屏影响查看,功能熟悉了之后也无伤大雅,价位更高些的G-SHOCK、PRO-TREK是带有指针自动闪避功能的。

小结:

1、第一个感受就是看手机的次数减少了,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2、不锈钢表带相比钛合金重了不少,也更容易出现刮痕,但不容易看出来。
3、表盘镜面没有用蓝宝石玻璃,当然这个在两千元以上才有的配置,不能奢求。
4、接收电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凌晨1点第一次自动收波都能成功。
5、照明灯时间很短,每次只亮1秒,有时要再按一次。如果能增加一项设置为2秒就更好了。
6、电波授时+光动能,真的很省心,可玩性也高,当然你要买劳力士当我没说。
7、双屏手表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风格偏向休闲商务,对于屌丝中年是个不错的选择。
8、没有秒针,是个不小的缺憾,少了一点动感。不知是为了省电还是其他考虑。
9、不带指针自动闪避功能,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时针与分针经常会挡住液晶屏影响观看。
10、希望通过本文让大家对这款LCW-M300D-1AJF手表能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11、本文照片使用iPhone8手持拍摄;后续还会根据使用情况修改Bug并更新本文,欢迎关注。

最后送大家一个小福利:对卡西欧表感兴趣的会员可以在淘宝搜索店铺:大雄新店 ,报数码之家会员可以优惠20元

延伸阅读:

指针表也能分秒不差!西铁城H145光动能电波手表开箱试玩(Citizen CB0180-88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78

end

网友A:
感觉照明功能略鸡肋啊

网友:
心得和介绍写得不错,准备上手一块

网友:
记得以前见过一种G-Shock,带液晶和指针的,使用秒表功能暂停后有个指针会指示精确秒

第一次见的时候见到指针但是没有表把就蒙了,不知道怎么调整指针时间

网友:
我那光动能电波表才出了,不知道楼主这新的多少钱撸的

网友:
謝謝分享,沒錢戴錶,進來看看表:)

网友:
个人手腕细,带大表盘不协调,偏好F-91W之类大小的。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心仪的手表……
当年也曾经是卡粉,买了两只卡西欧的带计数器的数字表,一只电池可以运行6~8年,可惜塑料表带不抗用。

也喜欢光动能和多局电波。

网友:
卡西欧质量挺好的,光动能加全局电波的机芯方便耐操,拉丝的不锈钢带子也很好打理,花的厉害了自己用钢丝球磨下就好了,完全不用担心。但个人不喜欢双显的表,小液晶屏也没啥太多用处,反而混搭的看着风格别扭。我刚工作时买的卡西欧edifice系列的a1200,特别满意,现在去潜水也还带它

网友:
没想到楼主买了~前段时间我还向另一个坛友推荐过这款手表呢,日行我记得在900元RMB左右,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款手表要注意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是表镜不像前面配图M5610那款,M300这种不是无影胶粘的,而是通过周边的一圈胶环卡进表壳内的,不知道是工艺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这个系列的胶环比一般的大很多,所以尽量别泡热水和长时间泡深水,也别在水下按按键
二是双显表都有个缺点,怕摔,哪怕是G-SHOCK大泥王系列这种级别的,摔过卡针的很多(当然本身因为设计上的BUG卡针的都有不少)
三是头粒(*填充表耳连接表链那的东西),这个为了节约成本是用钢片卷曲的,不是实心粒,切勿大力拉扯,或者过度向后压折,头粒有可能会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照明功能略鸡肋啊

这个照明是没办法才做成这样的,这种带光动能的双显表,表盘一般都是半透设计,上有屏幕、刻度那些开孔,最关键的是太阳能板在表盘背面。如果用冷光片照明也是需要放背面的,两者矛盾了,只能用这种传统的LED灯珠的。

没有光动能的就不必要考虑那么多,屏幕、表盘下面直接用冷光片照明,
纯电子的还简单些,带太阳能板还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放在屏幕周围。反正也没有东西可以挡着。

(图为卡西欧WVA-105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照明是没办法才做成这样的,这种带光动能的双显表,表盘一般都是半透设计,上有屏幕、刻度那些开孔, ...

可以考虑汽车仪表指针的模式,做导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汽车仪表指针的模式,做导光的

想法是不错,可是并不能做到。刚刚说了,因为太阳能板在后面的关系,表盘要做成半透的。汽车仪表盘我拆过,其实不是发光、导光部分重要,而是前面那张字膜,好看的原因是只有字体刻度那些会亮,其他 地方都是用不透光的材料遮住了,在这种手表上就违背了功能初衷了,
而且要为了导光效果,表盘得做的很厚很厚,表壳厚度又得增加一层去了,还有亮度要比之前更亮才行,比较耗电。表针也不能用金属材料了,得用那种半透光的塑料之类的,在这种千元价位的表来说,很奢侈了,毕竟塑料不像金属那么稳定,精度尺寸要做到要求又会增加制造的难度成本。

其实这种表用LED灯珠从功能角度上看没有问题,你仔细看LED投射的方向,是朝斜上位置的。刚好能投到表镜上,表镜导光基本可以把整个表面照亮,抬手灯那些也没有影响,不会好几颗LED一起亮,半天亮不起来或者纯粹的增加耗能。美观程度的确不如冷光片,或者荧光、氚气管一类手表常见发光材料(冷光片的技术现在很发达了。一片上面可以固定作色好几十种色彩,而且亮度足以媲美AMOLED),但没办法,它是成本、功能性、制造使用几个方面考虑之下最合适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心得和介绍写得不错,准备上手一块。

网友:
我三年前海淘了一块类似的,单个屏幕,特意为了个帆布的表带选的进口版,现在还在带着,电波光动能,确实省心

网友:
金属壳的戴起来会让人显得更成熟而且各种场合都很搭,不像我之前买的G-Shock 橡胶外壳款只能在休闲场合戴戴

网友:
完全被你感动了,想入手。

网友:
多少价格入手的

网友: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大了,带久了就会觉得碍事。

手表带习惯了,真的摘不下。一开始带手表可能为了时尚,后来带手表发现手表这个东西确实很实用。
带习惯了手表之后,发现手表最好要小一些,能看清时间就可以了,日历星期功能无所谓,反正我手表的日历总是错的,懒得调了,还有,最好是石英表或者光动能或者人工动能,因为走时准确,不需要操心打理。当然,如果搞一块光动能电波表,打理、日历、准确之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当然,上面我说的那种实用的表最好还是百搭类型的比较好。如果去面试或者生意,劳力士、百丽、欧米伽什么的机械表才适合,这些名表属于服饰的一部分,不单单是个工具。

网友:
5193机芯报到,我这块戴了5年多了,自从划花了一道,贴膜已经三年了,最早用钢化膜,太脆,总碎,最高记录是一个星期三片膜,现在用高清,用就是塑料,还是挺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