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线水晶头12的顺序错了还能用的?

楼主(2019-09-14):
以前台式机用这根网线 后来监控萤石云用 前几天也不知是突然断电来着机子有问题了 还是手机端萤石云刚升级新版了 用同一路由的网不能看 用手机流量就可以 怪哉 谁知道怎么回事 路由没动过  总之因为这个原因 看了下水晶头有没问题 突然发现 1236_1236居然是1236_2136 不知这个怎么回事 难道这样不影响上网吗 影响的话 可是一直这么用的啊

网友A:
2线不通,能用什么?

网友B:
1236错了应该不行 其他随意

网友C:
现在的路由、交换机都自动识别568-A,568B标准,所以能用,但还是用标准压法最好了

网友D:
这边相对于那边是反,那边相对于这边也是反,负负得正,OKL

网友E:
线序混乱有时10m可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线不通,能用什么?

两头的12反了 没发现时候一直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6错了应该不行 其他随意

两头的一二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路由、交换机都自动识别568-A,568B标准,所以能用,但还是用标准压法最好了 ...

是两头的12反了 别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序混乱有时10m可以通

这个样子啊

网友F:
网线应该传输的是差分信号吧,12是一组,36是一组,你看一下,每组都是用的绞在一起的两根线,只要双方12这两根线连上就行,类似于火线零线,接反了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线应该传输的是差分信号吧,12是一组,36是一组,你看一下,每组都是用的绞在一起的两根线,只要双方12这 ...

这样啊 我一直以为必须一一对应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相对于那边是反,那边相对于这边也是反,负负得正,OKL

怎么没回复上……张哥真是脑回路清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线应该传输的是差分信号吧,12是一组,36是一组,你看一下,每组都是用的绞在一起的两根线,只要双方12这 ...

没这说法,差分只是为了抗干扰。你可以自己试下通不通就知道了。

网友:
下次换好点的水晶头吧 稍微好点的都有镀金的,这个氧化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种做法能通?值得怀疑!

网友G:
标准的网线接法只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的排查线路,没必要。只要两头的线1-8相对应连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标准的网线接法只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的排查线路,没必要。只要两头的线1-8相对应连通就行。 ...

你是人才

网友:
12 36 是两个差分对,你可以理解他是RS422,一组是TX,另一组是RX,说明网线的编码方式对于极性不是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