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事继续修电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4):
换了一堆件

网友A:
小哥哥真厉害,坏这么多零件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哥真厉害,坏这么多零件都能修好

哈哈 又是你 我是先把明显烧坏的换了 然后3842不管好坏都杀了 整流桥三极管都测一下 坏的换掉 然后串灯上电 结果不行 然后找一个其他充电器对照 发现光耦连接的电阻阻值变大 换掉 上电还不行 然后换光耦 然后就好了

网友B:
光耦坏的可不多啊 叫你碰上了

网友C:
修好了也不经用,怕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坏的可不多啊 叫你碰上了

确实是 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也不经用,怕变压器有问题。

实在太无聊 练手 可以多分泌多巴胺

网友D:
这可是大手术,看板好象是通用板

网友:
是遭遇了什么, 这么多器件坏了

网友E:
真厉害,坏这么多零件都能修好

网友F:
总共就几十个原件换掉是个厉害啊

网友G:
要是让我换那么多,我一般不修了。。。。一个充电器就几块钱的事情。过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大手术,看板好象是通用板

大家都互相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厉害,坏这么多零件都能修好

怀疑的件一个一个换 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共就几十个原件换掉是个厉害啊

是个消磨时光的好办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让我换那么多,我一般不修了。。。。一个充电器就几块钱的事情。过于麻烦 ...

乐趣所在 慢慢玩儿

网友H:
这个必须好评!

网友I:
乐趣所在 慢慢玩,我闲置一年半载的充电器也修了,3842坏了,mos管周边电阻也坏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乐趣所在 慢慢玩,我闲置一年半载的充电器也修了,3842坏了,mos管周边电阻也坏了几个! ...

嗯 反正就那么几个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必须好评!

好的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