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理想二极管设计,用于3.7V锂电池

楼主(2019-09-14):
最近淘到一块10W/5V的太阳能板,加了一个二极管直接对3.7V 锂电池充电,
电流有2A,二极管发热比较烫手,故想了一个电路

图中太阳能S+ 接入5V,B+接入电池,2者共地即可。
设计的思路是当S+电压高于B+的时候,4脚输出低电平使mos导通。
现在担心的问题是LMV321的失调电压对这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另外当充电电流很小的时候,比如10mA,此时会不会失效?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原理上是行得通的,小电流情况电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电路输入大于等于bat时没大问题,输入小于2.7v时运放供电不足也许存在输出状态不稳定的问题,建议运放5脚多加两颗二极管给运放双供电,这样电池板电压地于电池时电池接替电池板给运放供电,不会造成输入电压过低时的运放输出不稳定造成的倒灌,另外mos gs最好加颗兆级电阻。

网友:
这是理想二极管的原型,理论上的理想二极管就是这样做的,但实际要比这个复杂的多,这几天也在做理想二极管,不过是用的芯片,过几天发图片。

网友A:
TI,ADI有合适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不知道自己搭意义在哪里,你自己都没信心的话就使用人家的方案不是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DI有合适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不知道自己搭意义在哪里,你自己都没信心的话就使用人家的方案不是很好吗 ...

价格太高,这些专用芯片,都是土豪才能用的。。

网友B:
小电流振荡。乖乖的去用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振荡。乖乖的去用TLC的。

震荡也无所谓吧,最终运放会形成一个稳态,反正只要不倒灌就行了把

网友:
有几个问题,LMV321 是输入不是轨到轨的, 要比输入电压低 0.7V 左右; 按照楼主的接法运放输入 和电源接在一起,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LMV321最高的工作电压为5V, 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猛点的时候,就超过5V 了,这个工作不安全;
最后,这个电路导通后咋样截止?;
建议楼主百度下,成熟的电路靠谱点

网友C:
最近也在折腾小功率太阳能板当夜灯,发现,折腾的钱,还不如弄个3WLED接市电,根本回不了本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折腾小功率太阳能板当夜灯,发现,折腾的钱,还不如弄个3WLED接市电,根本回不了本钱。 ...

其实倒腾是为了学习一些知识,为了理论结合实际,在于享受成功后的那种乐趣!

网友D:
MOS管导通后5V直接充电池不行,应该加充电控制板

网友:
花几块钱在网上买一块锂电池充电模块,更方便,还安全可靠有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折腾小功率太阳能板当夜灯,发现,折腾的钱,还不如弄个3WLED接市电,根本回不了本钱。 ...

关键在于折腾,个中乐趣,回味无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在于折腾,个中乐趣,回味无穷啊

一个小功率太阳能板,想弄夜灯,折腾了很久,基础功能都没实现,愁愁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导通后5V直接充电池不行,应该加充电控制板

电池本身有带保护板,利用保护板保护就可以了,主要是目的还是想搞一下理想二极管

网友:
貌似可以,但要注意输入要轨到轨才好

网友:
有个问题是,电池电压比电池板电压高的时候电流倒灌到电池板上,不知道会不会有损坏电池板的风险

网友:
TI,ADI有合适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网友:
AOD403 是否接反了? 源极 S    与漏D 应该互换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