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N76E003单片机驱动uc1705x_12864液晶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14):
        最近使用N76E003单片机驱动在老王家买的0.9“的无背光12864液晶屏出现问题,驱动芯片是uc1705x,情况是这样:在显示的时候出现刷新慢,就像是51单片机驱动tft液晶屏出现的刷新缓慢,本来我以为是单片机内部时钟设置错误,后来发现时钟正常,在查看驱动芯片手册时发现芯片内部有个时钟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钟发生器设置错误导致的?
芯片内部结构图:

指令寄存器:

液晶屏引脚:

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啊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CS=P0^5; //片选端口
sbit LCD_RST=P0^6;//复位
sbit LCD_RS=P0^7;//数据/命令切换   C/D
sbit LCD_WR=P3^0;//写数据
sbit LCD_RD=P1^7;//读数据

code uchar Number8X16[]={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3
...
};
code uchar Number16X16[]={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0: "电"

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0xFA,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
0x80,0x60,0x1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4,0x58,0x40,0x40,0x00,//1: "压"

0x10,0x60,0x02,0x8C,0x00,0x44,0x64,0x54,0x4D,0x46,0x44,0x54,0x64,0xC4,0x04,0x00,
0x04,0x04,0x7E,0x01,0x80,0x40,0x3E,0x00,0x00,0xFE,0x00,0x00,0x7E,0x80,0xE0,0x00,//2: "流"

0x00,0x04,0x24,0x24,0x24,0x24,0x24,0xFF,0x24,0x24,0x24,0x24,0x24,0x04,0x00,0x00,
0x21,0x21,0x11,0x09,0xFD,0x83,0x41,0x23,0x05,0x09,0x11,0x29,0x25,0x41,0x41,0x00,//3: "表"

0x08,0x08,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F0,0x00,0x00,
0x10,0x30,0x10,0x1F,0x08,0x88,0x48,0x30,0x0E,0x01,0x40,0x80,0x40,0x3F,0x00,0x00,//4: "功"

0x00,0x14,0xA4,0x44,0x24,0x34,0xAD,0x66,0x24,0x94,0x04,0x44,0xA4,0x14,0x00,0x00,
0x08,0x09,0x08,0x08,0x09,0x09,0x09,0xFD,0x09,0x09,0x0B,0x08,0x08,0x09,0x08,0x00,//5: "率"

0x00,0xFE,0x02,0x22,0xDA,0x06,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0x00,
0x00,0xFF,0x08,0x10,0x08,0x47,0x40,0x7F,0x42,0x42,0x42,0x42,0x7F,0x40,0x40,0x00,//6: "阻"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80,0x48,0x28,0x09,0x0E,0x08,0x28,0x48,0x88,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01,0x80,0x80,0x43,0x2C,0x10,0x2C,0x43,0x80,0x80,0x00,//7: "校"

0x00,0x02,0x0C,0xE0,0x40,0x20,0xF8,0x4F,0x48,0x49,0xFE,0x48,0x48,0x48,0x08,0x00,
0x04,0x04,0x7F,0x00,0x00,0x00,0xFF,0x22,0x22,0x22,0x3F,0x22,0x22,0x22,0x20,0x00,//8: "准"

0x04,0x24,0x24,0xEF,0x24,0x24,0xEF,0x24,0x24,0x04,0xF8,0x00,0x00,0xFF,0x00,0x00,
0x82,0x42,0x32,0x0F,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F,0x40,0x80,0x7F,0x00,0x00,//9: "荆"

0x04,0xE4,0x24,0xFF,0x24,0xE4,0x00,0x04,0xE4,0x24,0xFF,0x24,0xE4,0x04,0x00,0x00,
0x20,0x13,0x08,0xFF,0x0A,0x33,0x00,0x20,0x13,0x08,0xFF,0x0A,0x13,0x20,0x20,0x00,//10: "棘"

0x00,0x00,0x00,0xFC,0x04,0x04,0x16,0x65,0x04,0x44,0x84,0x7C,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3,0x12,0x12,0x12,0x12,0x12,0x12,0x52,0x82,0x42,0x3E,0x00,0x00,//11: "鸟"

0x00,0x00,0x00,0x08,0xF8,0x08,0x00,0x00,0x88,0x78,0x88,0x00,0x00,0x08,0xF8,0x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30,0x0C,0x03,0x00,0x03,0x0C,0x30,0x0F,0x00,0x00,//12: "W"

0x0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08,0x08,0x08,0x08,0x10,0x20,0xC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24,0x28,0x30,0x00,0x00,0x30,0x28,0x24,0x33,0x00,0x00,//13: "Ω"

0x10,0x0C,0x44,0x24,0x14,0x84,0x45,0x26,0x44,0x84,0x14,0x24,0x44,0x14,0x0C,0x00,
0x04,0x04,0x02,0xFE,0x45,0x44,0x44,0x44,0x44,0x44,0x45,0xFE,0x02,0x04,0x04,0x00,//14: "容"

0x20,0x20,0x20,0xBE,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BE,0x20,0x20,0x20,0x00,
0x00,0x80,0x80,0xAF,0xAA,0xAA,0xAA,0xFF,0xAA,0xAA,0xAA,0xAF,0x80,0x80,0x00,0x00,//15: "量"
};

void SET_DATA(uchar val)
{
        P04=val&1;
        P03=(val>>1)&1;
        P01=(val>>2)&1;
        P00=(val>>3)&1;
        P10=(val>>4)&1;
        P11=(val>>5)&1;
        P12=(val>>6)&1;
        P13=(val>>7)&1;
}

/**********************************************************************************
**函数名:void LCD_Write_Byte(u8 Cmd,u8 Dat)
**功能:对LCD12864写命令
**说明:无
**参数: Cmd =0  命令 Cmd=1 数据
**********************************************************************************/
void LCD_Write_Byte(uchar Cmd,uchar Dat)           //LCD写入函数
{
        LCD_CS=0;
        LCD_RS=Cmd;
        LCD_RD=0;
        LCD_WR=0;
        SET_DATA(Dat);
        LCD_RD=1;
        Timer0_Delay1ms(2);
        LCD_CS=1;
        LCD_RD=0;
}

///**********************************************************************************
//**函数名:void LCD_Write_Byte(u8 Cmd,u8 Dat)
//**功能:对LCD12864写命令
//**说明:无
//**参数: Cmd =0  命令 Cmd=1 数据
//**********************************************************************************/
void LCD_Write_Byte80(uchar Cmd,uchar Dat)           //LCD写入函数
{
//        u16 para;
        LCD_CS=0;
  LCD_RS=Cmd;
        LCD_WR=0;
        SET_DATA(Dat);
        Timer0_Delay1ms(2);
        LCD_RD=1;
        Timer0_Delay1ms(2);
        LCD_CS=1;
}

///**********************************************************************************
//**函数名:void LCD_Reset()
//**功能:对LCD12864复位
//**说明:无
//**********************************************************************************/
void LCD_Reset()  //LCD硬件复位
{
        LCD_RST=0;
        Timer0_Delay1ms(50);
        LCD_RST=0;
        Timer0_Delay1ms(50);
        LCD_RST=1;
        Timer0_Delay1ms(50);
}

void LCD_Coor(uchar x, uchar y)           //LCD坐标控制
{
LCD_Write_Byte(0,0xb0+y);  //设置页地址
LCD_Write_Byte(0,(x>>4)+0x10);//设置列地址高4位
LCD_Write_Byte(0,x&0x0f);  //设置列地址低4位
}

void LCD_Clr()  //清屏函数
{
   uchar i,j;
   for(i=0;i<9;i++)
                {
                        LCD_Coor(0,i);
                        for(j=0;j<132;j++)
                        {
                                LCD_Write_Byte(1,0x00);
                        }
                }
}

void LCD_UC1705_Init()
{
          LCD_Reset();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E2);  ////软件复位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8个命令,0xA0段(左右)方向选择正常方向(0xA1为反方向)--//
          LCD_Write_Byte(0,0xA0);  //ADC select segment direction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5个命令,0xC8普通(上下)方向选择选择反向,0xC0为正常方向--//
          LCD_Write_Byte(0,0xC8);  //Common direction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9个命令,0xA6为设置字体为黑色,背景为白色---//
        //--0xA7为设置字体为白色,背景为黑色---//
          LCD_Write_Byte(0,0xA6);  // //reverse display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0个命令,0xA4像素正常显示,0xA5像素全开--//
        LCD_Write_Byte(0,0xA4);  // //normal display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1个命令,0xA3偏压为1/7,0xA2偏压为1/9--//
        LCD_Write_Byte(0,0xA2);  //bias set 1/9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9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的命令,0xF800选择增压为4X;--//
        //--0xF801,选择增压为5X,其实效果差不多--//
        LCD_Write_Byte(0,0xF8);  //Boost ratio set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01);  //x4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8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命令,高字节为0X81,低字节可以--//
        //--选择从0x00到0X3F。用来设置背景光对比度。---/
        LCD_Write_Byte(0,0x81);   //V0 a set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17);  //
          Timer0_Delay1ms(20);
          //--表格第17个命令,选择调节电阻率--//
        LCD_Write_Byte(0,0x25);  //Ra/Rb set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2F);  //--表格第16个命令,电源设置。--//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40); //起始行从第一行开始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B0);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10);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00);

          Timer0_Delay1ms(20);
          LCD_Write_Byte(0,0xAF);         //显示开
          Timer0_Delay1ms(20);
        LCD_Clr();
}

///****************************************************************************/
////函数名称:Disp_Dat(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函数功能:将显示数据输出到屏幕指定位置显示
////输入参数:low       行地址
////输入参数:Col      列地址
////输入参数:Number    显示数据
////输入参数:fs   显示方式(0,反显,否则正常显示)
////返 回 值:无
///****************************************************************************/
void Disp_Dat(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
uchar L_H,L_L;      //列
uchar Page;         //页

//计算页地址
Page=0xb0+Row;
L_H=0x10+(Col>>4);
L_L=(Col&0x0f);

    LCD_Write_Byte(0,Page);
    LCD_Write_Byte(0,0x1f&L_H); //列地址,高低字节两次写入,从第0 列开始
    LCD_Write_Byte(0,L_L);

if(fs==0)
{
     LCD_Write_Byte(1,~Number);
}
else
{
     LCD_Write_Byte(1,Number);
}
}

///****************************************************************************/
////函数名称:Disp_Nub8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函数功能:将25x48点阵数值输出到屏幕指定位置显示
////输入参数:low       行地址
////输入参数:Col      列地址
////输入参数:Number    显示数值
////输入参数:fs   显示方式(0,反显,否则正常显示)
////返 回 值:无
///****************************************************************************/
void Disp_Nub8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
uchar i,j;
uchar Temp;
const uchar *STR_p;

STR_p=&Number8X16[Number*16];
for(i=0;i<2;i++)
{
  for(j=Col;j<Col+8;j++)
  {
      //Temp=pgm_read_byte(STR_p);//
                Temp=*STR_p;
                Disp_Dat(Row,j,Temp,fs);
                STR_p++;
  }
  Row++;
}
}
void Disp_Nub16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
uchar i,j;
uchar Temp;
const uchar *STR_p;

STR_p=&Number16X16[Number*32];
for(i=0;i<2;i++)
{
  for(j=Col;j<Col+16;j++)
  {
      //Temp=pgm_read_byte(STR_p);//
                Temp=*STR_p;
                Disp_Dat(Row,j,Temp,fs);
                STR_p++;
  }
  Row++;
}
}

void Hellow()     //初始屏幕
{
        LCD_Clr();                                                                         //清屏函数
    Disp_Nub8X16(1,12,19,1);                                         //U
        Disp_Nub8X16(1,20,17,1);                                         //S
        Disp_Nub8X16(1,28,14,1);                     //B
        Disp_Nub16X16(1,36,0,1);                     //电
        Disp_Nub16X16(1,52,1,1);                     //压
        Disp_Nub16X16(1,68,0,1);                     //电
        Disp_Nub16X16(1,84,2,1);                     //流
        Disp_Nub16X16(1,100,3,1);                    //表
        Disp_Nub16X16(5,40,9,1);                     //荆
        Disp_Nub16X16(5,56,10,1);                     //棘
        Disp_Nub16X16(5,72,11,1);                    //鸟

}

void Write_Lcd0(void)    //固定显示底板发去LCD
{
    Disp_Nub16X16(0,8,0,1);                                            //电
    Disp_Nub16X16(0,24,1,1);                                        //压
        Disp_Nub8X16(0,40,12,1);                                        //:
    Disp_Nub8X16(0,120,20,1);                                        //V

           Disp_Nub16X16(2,8,0,1);                                            //电
    Disp_Nub16X16(2,24,2,1);                                        //流
        Disp_Nub8X16(2,40,12,1);                                        //:
    Disp_Nub8X16(2,120,13,1);                                        //A

        Disp_Nub16X16(4,8,4,1);                                            //功
    Disp_Nub16X16(4,24,5,1);                                        //率
        Disp_Nub8X16(4,40,12,1);                                        //:
    Disp_Nub8X16(4,120,21,1);                                        //W

           Disp_Nub16X16(6,8,14,1);                                            //容
    Disp_Nub16X16(6,24,15,1);                                        //量
        Disp_Nub8X16(6,40,12,1);                                        //:
    Disp_Nub8X16(6,104,22,1);                                        //m
        Disp_Nub8X16(6,112,13,1);                                        //A
    Disp_Nub8X16(6,120,15,1);                                        //H

}

void main(void)
{

        P00_Quasi_Mode;
        P01_Quasi_Mode;
        P02_Quasi_Mode;
        P03_Quasi_Mode;
        P04_Quasi_Mode;
        P05_Quasi_Mode;
        P06_Quasi_Mode;
        P07_Quasi_Mode;
        P10_Quasi_Mode;
        P11_Quasi_Mode;
        P12_Quasi_Mode;
        P13_Quasi_Mode;
        P14_Quasi_Mode;
        P15_Quasi_Mode;
        P16_Quasi_Mode;
        P17_Quasi_Mode;
        P30_Quasi_Mode;

        LCD_UC1705_Init();//初始化

        Timer0_Delay1ms(10);
        Hellow();
        LCD_Clr();
        while(1)
        {
                Write_Lcd0();

        }
}

网友A:
没玩过这个,既然有手册就按手册来试试呗

网友:
并口屏,应该找得到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个,既然有手册就按手册来试试呗

液晶屏已经点亮,也能显示,就是刷新太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结帖: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写指令和写数据函数里面的延时过长导致的,改小后正常了

网友:
这种16兆主频的单片机,不加延时也行。

网友(2021-08-31):
引用 楼主:
结帖: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写指令和写数据函数里面的延时过长导致的,改小后正常了 ...

楼主,请问你用的哪个取模软件?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