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插排拆看

楼主(2019-09-14):
清华同方插排---质量不错,看着很正规,拆开看看。。。。。。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旁边的红色按钮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红色按钮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过载保护,电流过大,过载保护开关里的弹片会变形,就会断电,红色按钮会弹出,阻止弹片恢复原型接通电源。等温度降下去,把红色按钮按进去就可以继续用了。防止烧坏用电器或者插板。

网友B:
螺丝将铜排与插片隔着塑料连接?

网友C:
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D:
看着还不错的说,铜排上的螺丝好像也是铜的

网友E:
清华同方什么时候做这玩意了。不过质量看起来不错

网友F:
这插板看着就挺结实

网友G:
这应该是配套他们的台式机的赠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将铜排与插片隔着塑料连接?

是的,隔着塑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守株待兔,顺手牵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不错的说,铜排上的螺丝好像也是铜的

螺丝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华同方什么时候做这玩意了。不过质量看起来不错

早几年办学班结束时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插板看着就挺结实

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配套他们的台式机的赠品吧

大街上还真没见过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隔着塑料连接。

早年这种设计很多,后来证明这种设计是脑残!

网友H:
淘汰的大五孔非新国标,产地插线板之都——慈溪,至于牌子啥的就不要当真了,随便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汰的大五孔非新国标,产地插线板之都——慈溪,至于牌子啥的就不要当真了,随便贴 ...

慈溪是个好地方,哪个谁老家是不是。。。。。。

网友:
不错啊,还用了铜条,竟然螺丝也是铜的

网友:
铜条看着蛮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