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Windows 10电源计划无硬盘休眠选项

楼主(2019-09-14):
修复Windows 10电源计划无硬盘休眠选项
适用于包括但不限于楼主的电脑,如未能解决,可能是其他问题
系统版本Windows10 家庭中文版(2019年9月14日最后一次更新)
修复时间2019年9月14日电脑型号:Surface Pro3 I5-4300U

电脑外接移动硬盘,不读写数据,不超过一分钟硬盘就停掉了,要读一点东西,硬盘再次启动。
每次读一点东西都要先启动,启动的时候要小一分钟,白白浪费时间,而且一直处于开机启动和减速停机之间,硬盘容易损坏。
网上查找,发现一大堆能够解决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自带的电源计划硬盘休眠选项;
2.下载软件控制休眠时间;
3.自己写代码,每隔一段时间(可能是1min,可长可短)写个txt文件;
4.买自动控制的硬盘盒。

而我想最简单的方案,用系统自带的电源管理方案
但是,没有硬盘选项,更没有”在此时间后关闭硬盘选项“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相关解决方案,就算是微软,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他们给的解决方案是修复Windows系统(相当于间接重装系统))
放弃这种方案,想找其他解决方法,发现我的电脑只有平衡模式,没有其他电源模式,然后搜索,发现https://blog.csdn.net/qiu_pengfei/article/details/79992449  Windows 10电源计划找回高性能模式和节能模式

按步骤操作,虽然没有解决我的电源找回高性能和节能模式
但是解决了我的硬盘休眠选项。

修复Windows 10电源计划无硬盘休眠选项操作步骤:
Win+R+regedit打开注册表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打开地址并修改CsEnabled的值为0
重启
打开桌面右下角通知
电源和睡眠->其他电源设置->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此时可以看到已修复Widows10电源计划无硬盘休眠选项。

网友:
win8也最好关闭这个CsEnable,不然电源选项可能少东西,或者没有高性能一项。我做的精简系统都已经关闭。

网友:
win8也最好关闭这个CsEnable

网友A:
win10就是一坨屎,经常更新出问题,各种软件不兼容,开始菜单找程序要拖动很久。。。
我们常用的操作系统功能不就是复制粘贴,外加双击运行程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就是一坨屎,经常更新出问题,各种软件不兼容,开始菜单找程序要拖动很久。。。
我们常用的操作系统功 ...

用固定磁贴即可解决你难找程序的麻烦。

网友(2022-07-31):
想找到硬盘休眠选项的起因是:最近电脑老是忽然卡顿1s,然后又流畅运行
网上说是硬盘休眠的原因,但好巧不巧win10专业版好像没有硬盘休眠选项
已经按照作者的方法修改了注册表,但重启后还是没有更改硬盘休眠选项
已经后悔安装Win10专业版了

已修改注册表

已修改注册表

网友:
怪不得我的电脑总是硬盘休眠呢

网友:
硬盘的休眠时间不好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