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板子上没有线,怎么贴主控才能对的正呢

楼主(2019-09-14):
贴了两次都没成功

网友:
实在必要自己画

网友:
你把主控大致对位 然后按住主控摩擦 阻力大就是对位正确了 剩下的就是加热让其自己归位到非常正了

网友:
实际尺子对角一边1mm点一个点就行了

网友:
偏差不大的话温度到了不是会自动归位吗

网友:
先留一排焊点出来对左右,记住边上大概尺寸,再尽量平移动相应位置,这个焊点算稀的,一般一次都可以到位,如焊盘处理不是很干净的话,在锡化之前不能移开镊子。焊盘处理干净了,少上点助焊可以对准了移开镊子再焊,锡化了会自动归位,归位后再轻轻小幅度摇动以减少虚焊的可能性,这个看个人习惯,新手建议摇,老鸟可以用网上说的禁止操作“压”。

网友:
每个边留2MM自己画个临时的线条也可以,也可以3MM,反正只要在芯片的边外面能看见就行,装上对的时候两边留差不多宽就是了。
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A:
不是有个东西叫做耐高温透明胶吗,用那个贴个四方形做定位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主板焊位有个缺口。可以参照。

网友:
手电照芯片底部的锡球,对好电路板焊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东西叫做耐高温透明胶吗,用那个贴个四方形做定位应该可以吧

这个主意不错啊,我试试

网友:
用手电照着底部对位吧,下次看见没有线的bga要先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