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美容终结篇》

楼主(2019-09-14):
前两个发在维修达人栏目了,感觉应该发在这里为好。

首先参考下边两个帖子

1、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拆机晒机篇》

2、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检查维修篇》

《美容终结篇》

从前边两个帖子可以对这个电源有一定的了解,问题不少,还挺怪,特别是第二个帖子,维修经过,我本人都怀疑是R54虚焊的问题,但是当时确实是把它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所以只能认为是修好了。可是好景不长呀,没用多长时间就又出现带载就降压到15V左右这个毛病了,又把调整管,推动管,运放LM324测了一遍,都正常呀,因为对运放线性电源不太熟悉,于是到网上恶补有关知识,什么虚短,虚断,虚地等等,还有就是为了方便检查,还专门买了相关元件,就准备不行了替换呢。用了一个简易的LM317可调,把它的输出接在推动管基极,可以输出30V电压,说明推动管和调整管都没问题,再把LM317调到30V接在兆信电源输出端,去测LM324,运放输出也在正常范围,所以也不用替换元件呀。这个电源把我脑子给弄混乱了,晕到家了!因为老家在医院要照顾,心里也不清净,所以把这电源扔那好久没管它。

凑有空的时候,还要接着搞它。这个电源的运放输入正端,也就是电源的调整端3脚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加基准电压(V out+Vf(这里是0-5V可调)),然后由R9R2R3分压,它相对于电源地是一个动态值,可以看出它跟输出电压密切相关,3电压应该随着输出电压升高而升高,现在的毛病感觉就是3脚电压随着输出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不再升高了,那么影响输出电压的因素就得在输出端和3脚周围去找了,突然就想到会不会是输出电容有问题了呢,上次只看了它的外观,而且测试没有漏电,所以就没再多想它,现在把它焊下来测试一下容量,天啊!0.090.1Uf,没容量了,原来应该是470Uf,马上找来备用的50V1000Uf电容焊上去进行测试,完全正常了,又反复测试了几遍,证实确实完全修复了。
修好了,现在应该是很高兴了吧,不,还有曲折呢。

因为维修的时候,为了好测试,把一些关键的接线都焊在了电路板的背面,现在电路修好了,应该把他们复原了,在焊接那根绿线(就是两个调整管的基极)时,不小心碰到E3055的散热片,啪啪打火了,当时也没在意,注意点,接着焊,那个位置太窄狭了,啪啪啪又打了几次火,心想,这下完了。不管怎样也得焊上才能测试是不是坏了呀,这次小心,先把整流大电容放了放电,再焊不会打火了。焊好之后测试,唉,还真是出毛病了,输出电压为0V,分析一下电路,放电应该是整流输出电容上的余电通过两个调整管的BE结对地放电,感觉BE结应该烧断了,很不情愿的又一次卸下两个调整管进行测试了,噫!竟然完好如初,两个调整管没坏。那就接着查电路吧,一测电压,好多关键点都不正常了,难道是运放LM324坏了吗,分析了一下,不应该大范围不正常呀,感觉可能哪个地方有虚焊或断点,查来查去,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在焊接1K双联电位器时,没有装到底,导致在往外壳上装的时候犯捌,把线路板铜薄给捌断了,脱离基板了,这样,12V5V基准电压的地与输出电压正端不再连接,于是电压大范围不正常,导致输出电压为0V

修这个电源一波三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自己技术水平有限,一直没弄通原理,虽然修好了,也没能从原理上说出问题之所在,只能归结于产品本身质量不好,有虚焊和断裂点(单从输出电容没容量来解释,本人水平有限,真是解释不通。希望能有高手从原理上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容量电压就上不去)。2、这个电路跟网上典型的运放直流线性电源不太一样,典型原理图调压电位器都是接在基准电压和电源地之间的,而这个调压电位器却是接在基准电压和电源输出端的,典型电路是调整电阻比值进行调压的,而这个电源是通过调整基准电压值进行调压的。3、这个电源电路板质量确实差劲,很容易脱离基板而断裂,导致电路出现各种奇怪现象。4、维修这个电源,重点应该检查输出和调压调流部分,特别是要检查电路板铜薄是不是存在虚焊和断裂。

下边发照片边说明:

为了修这个电源可费了不少功夫,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修之前买了好多配件,凑邮费顺便又带上很多。

这个板子,在做QC3充电头诱骗器的时候已经用了一块
平时没事备些配件还是有好处的。
参考这里--再做QC3诱骗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UCB插口

小口

带保护的充电板

水银开关

防浪涌电阻

微动开关,做诱骗器时用了三个

电源插座和插头,诱骗器用了一对

快速恢复二极管,备用

主角上场,上边都是凑邮费,虽然也派上了用场

就是鳄鱼夹用点小,跟安卓充电头对比

香蕉插头

next

楼主:
基座特写

基座孔,两边是定位槽

两个基座都弄好了

三个新接线柱都装好了

插上出界线

重新接线

新接线柱,增色不少

卸下的老接线柱,已经没外旋钮了

下边把缺肉的地方补上,这样就可以固定住前面板了。

手头没有与电源外壳同样颜色的塑料板,就用P8手机包装盒
截取一块。如果有同样颜色的塑料板就更完美了。

还有一层

补充内容 (2019-11-11 16:57):
时间长了不让编辑了,补充说明吧。第十个照片“插上出界线”应该为“插上输出线”

楼主:
另一批备件清单

包裹

插头,电位器,LM317可调电源,LM324等

LM324

插头是凑单备用的

1K 10K两种电位器

LM324集成块

下边是此单的主角,LM317可调电源,才3元钱,便宜死了

用它测试兆信电源,可迅速判断兆信故障,排除怀疑的元件

输出接线柱照片找不到了,就用订单代替吧,原来的接线
柱不行了,换新的。

往下看还有

楼主:
因老爸在医院,没心思大修,所以,这个电源修了好长时间。在美容的时候,还没发现电源又出毛病。下边是美容过程。
新插头和老插座

还是新的配新完美

新接线柱

老的卸下与新的对比

新的比老的粗,比老的长

老的

新的

新基座内径

宝塔钻头与攻丝手柄

扩孔

有工具就是好干活

开好一个,当时还是手工用锉刀开的固定槽

第一个基座弄好了

装上接线柱看一下

近看

里边看一下

前面板下沿缺肉了,影响前面板固定了

加工中间接线柱

中间基座也弄好了

看一下

加工第三个

往下看还有

楼主:
在美容完毕后,又对电源进行了测试 ,发现又出现不能带载的现象,一加在负载电压就降到15~16V上不去了。后来换了输出电容彻底解决了问题。

卸下的输出电容,标称容量470UF,耐压50V

外观挺好的

没发现怀孕

但是上表测试,没容量了,才0.1UF

这次0.099UF

请出备件,50V1000UF

换上之后测试,30.9V 3.42A

电阻丝红了

电流最大的时候,29.8V5.06A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30.1V5.07A 完全达到要求

但是电阻丝罢工了,烧断了

断了之后只有电压没电流了

电阻丝太细了,这是鱼缸加热器里边的电热丝,功率太小,
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最后看看前面板

最后看一下新接线柱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全篇完,谢谢欣赏!

最后的最后,送给朋友们一些资料,对维修兆信电源非常有用。

RXN-305D兆信电源原理图

稳压调压原理,维修时可参考。这个图上调压是靠调整接地电位器,而兆信电源是靠调整基准电压的,要变通一下。

兆信电源使用方法

next

网友A:
买配件的钱,是不是可以买下一台电源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配件的钱,是不是可以买下一台电源了呢

配件共花费25.14+10.31+7.5=42.95(元),用在兆信上边的只有输出线和接线柱,这两样共用了7.5+9(两根)=16.5元,与维修兆信有关的LM317可调才3元钱。
其他都是凑单的,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但是不能算在修兆信电源的身上。

这7.5元用在兆信上边了

这里的LM317可调测试用了用,只是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
没有真正用在兆信上边,其余的可以备用,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这里边只有输出线两根用在兆信上边了,占9元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共花费25.14+10.31+7.5=42.95(元),用在兆信上边的只有输出线和接线柱,这两样共用了7.5+9(两根 ...

接线柱买的太粗,原版的多好。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
这种有年头的设备,里面最容易坏的就是电解,成色越新越不好说,纯粹放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美容完毕后,又对电源进行了测试 ,发现又出现不能带载的现象,一加在负载电压就降到15~16V上不去了。后 ...

看着还不错

网友B:
30A 的电流,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A 的电流,给力啊

这电源是30V、5A的哦

网友:
才看到还有这帖,LZ也是用尽心思了
等牙膏ing

网友:
纹波小还得这种变压器的

网友:
美容大法好呀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美容完毕后,又对电源进行了测试 ,发现又出现不能带载的现象,一加在负载电压就降到15~16V上不去了。后 ...

建议缺失的外壳用铝合金角料来遮盖,非常完美!

网友:
这个电源确实很奇葩,,输出三个接线柱就有点骨骼奇异,负极和接地让人捉摸不透,,

网友:
电路上,输出电压的地和LM324调压的地根本不是一个地,却靠着LM324驱动MJE13055来向两只2N3055调压,很难以理解

网友:
这种电源,最容易因为调整管损坏而导致输出电压为50V的严重故障了,,,建议另外考虑一下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