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懂是真是假的公牛插座

楼主(2019-09-14):
因为插头地线的脚以前拔掉了,结果插这个16A的三脚插插不进。原来插座有保护挡板,导致插头上要3个脚都齐全才能插入,干脆拆掉保护挡板才能用了。排插有3个座,2个10A,1个16A做工感觉很一般

网友:
明显是真的

网友:
螺丝刀跟我的好像,
只差塑料部分颜色略微不一样了

网友A:
应该是真的,插不进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真的,插不进是什么鬼。

3插  必须3个洞都插才能插得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真的,插不进是什么鬼。

防触电设计

网友:
这种保护门,三插的必须地线先插进去才能打开插下面的。

下面的门是平的没有斜面所以单插是无法打开保护门的,和撞墙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真的,插不进是什么鬼。

三插必须地线先进去,保护门才向下打开,电源插才能进去,否则电源插保护门没有斜面,直接撞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插必须地线先进去,保护门才向下打开,电源插才能进去,否则电源插保护门没有斜面,直接撞墙。 ...

这个不是标准做法吗,你用非标准插头插不进去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做法吗,你用非标准插头插不进去很正常。

可能楼主的做法也不当。

但是实际使用中确实有正常使用却无法打开的情况,比如澳八字插头,澳大利亚产的设备。

澳八字就是国标三插没有地线的外形,如果遇到这样的插头,打不开保护门也是很头疼的。   我办公那边就有不少澳八字插头的,当然插座都是国标,拔出来就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做法吗,你用非标准插头插不进去很正常。

对了还有常坐火车人的小秘密。

我经常带着澳大利亚转接头和自制的开门工具,火车的插座两插几乎都被插烂了,充电器挂不住是常事,列车员又不让用插线板。

你说用三转二不就行了,为啥非要弄个澳八字,因为如果两插上有别人的充电器的话,三转二就太大了,影响上面。  所以用澳八字,把安全门扎开插进去,再插充电器。就可以不影响他人还自我独享,迄今为止我没见过和我一样的存在,都是到处找插座,甚至不惜放在洗手台镜子前,掉到水里的可能。

网友(2019-10-18):
公牛应该是真的,看接线用料就知道,假的都是用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