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USB转串口的线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9-09-14):
之前用的好好的,今天要烧个程序,拿出来用,端口那里竟显示“非旺玖原装的PL2303,请您联系供货商”,驱动也能安装,但烧录软件是识别不到端口的,用端口调试助手也不能识别端口

网友:
2303问题很多,还是用ch340吧,多安逸啊

网友A:
换个驱动应该就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应该就能好

换了几个驱动也不行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看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有2个2303
在公司的win7笔记本,直接安装驱动,两个2303都能正常识别,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正常。
回到家,台式机
插上第一个2302后,提示和你的一样,以为只是显示问题呢,实际上怎么都连不上设备
后来换了第二个2302,显示正常,设备也能连接上了
真是奇了怪了,两个2303不是一起买的,外观差异很大,为啥会这样呢。
顺便问下你的最后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有2个2303
在公司的win7笔记本,直接安装驱动,两个2303都能正常识别,设备管 ...

说了很清楚。你买的是假货2303的呗。
正宗2303驱动不认李鬼芯片2303。
3.1版本驱动好像是识别不了李鬼的。
要么换驱动,要么换正宗的2303,好像要6元一个。

网友C(2019-12-26):
我笔记本上可以用,拿到台式机上用就不行,装了几个驱动也不行,还是提示"非旺玖原装的PL2303,请您联系供货商"
后面装了这个驱动,竟然可以了。装前把驱动卸载干净。装这个就可以USB-to-Serial Comm Port.exe
补个图,没图美真相

补充内容 (2020-4-3 12:51):
我的是WIN 7 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笔记本上可以用,拿到台式机上用就不行,装了几个驱动也不行,还是提示"非旺玖原装的PL2303,请您联系供 ...

感谢兄弟,你是在64位机上用的吗?

网友(2020-04-03):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你是在64位机上用的吗?

是的。64位

网友:
我也碰上了 如何解决呢

网友:
aSASASASAS  SasasA asAS 啊A

网友(2020-05-10):
试试看,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7-08):
麻烦提供下载链接啊!~

网友(2020-11-14):
不知道能否解决

网友D:
最后一个能在非正版上运行的驱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PF3zY8Rg9-GTsgZ2DFJGA 提取码: bks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能在非正版上运行的驱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PF3zY8Rg9-GTsgZ2DFJGA 提取码: bksr
...

Ok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