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充电器改电压之二,求高手老师指导

楼主(2019-09-14):
为啥是之二,请看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5,在邓老师的指导下,成功改好了,还有一个充电器,也想改,碰巧也是TL431的zuo 2.5V 基准的,也就是RK是直接联在一起的,已经万用表证实了,想请教一下邓老师,这个充电器要改啥电阻可以改变电压,谢了

网友A:
200K电阻一头接输出正,一头点一下靠里的14脚IC的2、6、9、13脚,看看那个点让电压变低了。估计的9脚。

网友:
改R21和RR21可改电压

网友:
1  2  3  控制电压12  13  14控制电流

网友B:
lm324的运放3d控制电流,3a控制电压,3g是电源指示灯(红)和充电指示灯(绿),想小范围调整电压,把电位调并r22调大,串r22调小,具体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
R21,RR21,R22,RR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24的运放3d控制电流,3a控制电压,3g是电源指示灯(红)和充电指示灯(绿),想小范围调整电压,把电位调并r ...

看见了,回路中串了个R17

网友:
把R22换成5K的可调电阻[3296]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电阻一头接输出正,一头点一下靠里的14脚IC的2、6、9、13脚,看看那个点让电压变低了。估计的9脚。 ...

邓老师,这几天按您的方法试了,汇报如下:1.TL431的RK级不联的,是通过运放13到光耦控制,2.正级+100K电阻分别到2,6,9没有任何输出变化,3,电源+ 加100K到10脚,电压从58到72V,图没有找到,要如何调节电压啊?

网友A:
这么说和我想象的电路不一样,难道是运放输入负接的基准?IC是什么型号?
或许你抄一下电路,至少看8、9、10到电源+—和431和光耦间的才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和我想象的电路不一样,难道是运放输入负接的基准?IC是什么型号?
或许你抄一下电路,至少看8、9、1 ...

晕死,是13脚的电压变化58-72,见图片是这样定义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死,是13脚的电压变化58-72,见图片是这样定义的吗?

那么电压取样应该是12脚。看看电源+到12脚接100K电阻是不是变小了电压。
找12脚到电源+的电阻,串个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压取样应该是12脚。看看电源+到12脚接100K电阻是不是变小了电压。
找12脚到电源+的电阻,串个可变 ...

邓老师,电压+级,串100K后电压从58V到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