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加氟貌似压力高了

楼主(2019-09-14):
7、8月间高温酷暑,汽车空调制冷不行,出风口只有微微凉,车内温度降不了多少,外面路上40度以上,车内汗出不停,怀疑制冷剂不足,毕竟10多年的车了。马云家买了开瓶器和接头,一罐R134a的制冷剂,压力表是以前给家用空调加氟的表,通用的。

给接到汽车空调低压管接口上,??测到压力2.5正常呀,这样不是漏氟的原因,但氟罐已经开了,不用就漏光了,就再加了点进去,现在压力3.0,貌似高了呀,这样行吗?

网友:
高点好,高点能多漏一点时间

网友:
高了肯定不行啊·增加爆管危险。油门三分之二的时候,一般高压15-17KG就够了,不行就要么是蒸发器的透气孔堵了,或膨胀阀不行了,要么是压缩机磨损了。

网友:
压力正常可以看看水箱脏不脏

网友:
氟漏了,不够了。而且要用双表的,可以看高压正常不

网友:
这都9月过半了才想起来要检查一下么?

网友:
如果怠速在2.5~3.0可以了、加油门2.0~2.5左右就行、出风口微凉看看空滤是否脏了和冷凝器散热网堵塞了

网友:
气温37度是发动机转速2000转,低压可以到55psi

网友A:
问个细节问题吧:那个加氟管的接头是在车子的什么状态下接到、取下低压管上的,发动机怠速还是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细节问题吧:那个加氟管的接头是在车子的什么状态下接到、取下低压管上的,发动机怠速还是熄火?? ...

发动时相对排入大气的会小点,停车后压力升高

网友B:
加吧,使劲加,踩油门加,直到压缩机不转了,然后放氟,压缩机转了就好了,哈哈哈。不用看压力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吧,使劲加,踩油门加,直到压缩机不转了,然后放氟,压缩机转了就好了,哈哈哈。不用看压力表 ...

真的假的哦 我也加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哦 我也加的有点多

最好找车手册加!汽温不同压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哦 我也加的有点多

真的,我给好几辆车都这么加的,已经用了4,5年了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B:
加吧,使劲加,踩油门加,直到压缩机不转了,然后放氟,压缩机转了就好了,哈哈哈。不用看压力表 ...

非常正确,找个天气炎热的中午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