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5这么多型号有区别吗?有32A还有12A的型号

楼主(2019-09-14):
7135这么多型号有区别吗?有32A还有12A的型号

还有AMC7135,L7135

都是7135,但是我看卖家有标注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的。

网友A:
7135有350MA电流和380MA电流的两种规格。

网友B:
下面那行没什么意义的,不同厂家丝印都不一样,一般都是350ma的,你上淘宝买的时候都会写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135有350MA电流和380MA电流的两种规格。

都是350  要不就叫7138了 380的是山寨里体质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350  要不就叫7138了 380的是山寨里体质好的表现

都是7135,但是我看卖家有标注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行没什么意义的,不同厂家丝印都不一样,一般都是350ma的,你上淘宝买的时候都会写清楚的。 ...

都是7135,但是我看卖家有标注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7135,但是我看卖家有标注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的。

7135这个型号只代表350 这个没得谈 7135最初的是AMC7135 是addtek的产品 AMC7135只代表350这一个规格 你看到的其它公司生产的都是山寨这款产品 它们爱标多少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35这个型号只代表350 这个没得谈 7135最初的是AMC7135 是addtek的产品 AMC7135只代表350这一个规格 你 ...

我还以为山寨工厂有本事把7135做成最大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这么牛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山寨工厂有本事把7135做成最大电流120mA、300mA、320mA、350mA这么牛叉呢。 ...

没见过100多的 N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假AMC7135只能输出200多 实际都是往350那做的 输出差异只能解释为质量差异 addtek本身也只是个杂牌 要不是它出的AMC7135为强光手电降低成本估计都没人认识它 它的其它东西也就华强北重工用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100多的 N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假AMC7135只能输出200多 实际都是往350那做的 输出差异只能解释 ...

太牛的杂牌。7135几乎是每个强光手电必用啊。也是划时代的意义。它没出来之前都是电阻限流。

网友(2020-05-01):
确实有120ma的,我用过

网友:
造假已成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