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Play 如何改装立体声AUX输出?

楼主(2019-09-14):
想把小爱Play 用立体声接入功放。。看了一下用的ad52058 芯片。
看芯片相近型号资料如下: 看情况小爱用了第二种接线图

看可替代芯片的资料引脚定义如下:

网友:
改不了吧  只有一个声道在用

网友:
只看功放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改的,这个功放电路使用的是单端输入BTL模式。要想改立体声输出还得看前级解码芯片是否支持双声道模似输出。

网友:
不用考虑了,整个小米家族的音箱都不能改立体声,他家用的声音输出方式是主控CPU-全志R16直出到D类功放IC,没有经过解码IC的,所以除非你能改程序,否则不用考虑了。

网友:
和小度一样改不行吗

网友(2020-06-09):
网上已经有人改成了

网友(2020-12-28):
没有加板的方法吗?

网友:
立体声改不了,立体声是在主控里混好然后直接输出的,因此只用了一路,改aux只能并输出串100nf并地

网友(2021-04-05):
小爱Play 如何改装立体声AUX输出----做个记号

网友:
可以加个。5 V的攻防版

网友(2021-05-06):
百度一下ad52058,逼乎有个帖子说了的,买个便宜货前级功放板
接上试试

网友:
再买个一样的自动组立体声

网友(2023-02-12):
感谢楼主分享,搞一台试试去

网友(2023-12-26):
好像主控是这一款,看着右声道是连接了右下角的倒数第3和倒数第4引脚,难道说1和2是左声道的?即使是这样,引脚也太小了